[综合] 有没有感觉OLED的屏开护眼模式看着更难受的?

楼主(2025-01-10):
手上有个淘来的三星s7 edge,oled的,习惯性开了护眼防蓝光,结果看着非常难受,lcd的机器最多就是屏幕黄点,oled这个看着感觉很刺眼啊,手上只有LCD的机器,不知道OLED的其他机器怎么样?

网友A:
去手机店看看最新的国产手机就好,oled屏幕还是挺护眼的,S7是不是有点老了。国外的手机例如苹果、三星等,对护眼没有做啥优化

网友B:
长时间看怎么感觉还是lcd舒服,就是色彩分辨率差点意思,具体不懂哈,欢迎大神科普

网友C:
没觉得有啥不舒服的。现在再去看lcd屏幕才觉得怪怪的。。色彩不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看怎么感觉还是lcd舒服,就是色彩分辨率差点意思,具体不懂哈,欢迎大神科普 ...

差的不是分辨率,是对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手机店看看最新的国产手机就好,oled屏幕还是挺护眼的,S7是不是有点老了。国外的手机例如苹果、三星等, ...

也算是当年的好手机了吧,这都没优化?这个买了挂机用的,自用我还是只选l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觉得有啥不舒服的。现在再去看lcd屏幕才觉得怪怪的。。色彩不真实。

我是看惯了lcd,看oled才觉得不太真实,太艳了

网友:
防蓝光就像养生是个伪命题,眼睛好的始终好,视力和家族遗传有大关系。

网友D:
LCD落后、烧屏,但对眼睛友好,就是用它的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落后、烧屏,但对眼睛友好,就是用它的不多了

LCD落后先不说,烧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算是当年的好手机了吧,这都没优化?这个买了挂机用的,自用我还是只选lcd ...

说当年,就是2024年的苹果手机OLED也没有护眼的优化,都是低频PWM调光的

网友:
手机行业倒退,就像铝管的冰箱空调,你不想用资本就是强推你也没有办法,刷抖音oled屏幕模糊乱遭的感觉。最大优点就是有卖相放在柜台屏幕亮。瞎眼屏不是白叫的。我去年买了一个oled屏退了,然后买的老款lcd

网友:
我是看惯了lcd,看oled才觉得不太真实,太艳了

网友:
感觉护眼模式除了颜色有点偏黄,没有其它效果。

网友:
现在的屏幕,LCD都是便宜屏其实与OLED 屏幕差不多

网友:
感觉不同屏幕的实际差异不是很大,手机屏看一会休息一下眼睛比较有用

网友:
该换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