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儿童WiFi相机

楼主(2025-01-10):
某某拍儿童相机,(不)能app链接手机同步。app没找到。可能挂了。据说800w像素,回头补图

网友:
里面还有喇叭。

网友:
行车记录仪方案,主控大概率联咏的

网友:
结构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A:
这个属于电子垃圾不?是儿童玩具但还挺贵的。

网友:
儿童王菊也这么高级了啊

网友:
这个玩具应该不便宜!

网友:
应该是摄录两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电子垃圾不?是儿童玩具但还挺贵的。

行车记录仪的变种。。而且是低端记录仪方案。可以说是垃圾中的垃圾吧。。

网友:
看起来能录音的

网友:
我的天啊~连儿童都有相机了

网友:
这是拿行车记录仪改一下外壳就成了儿童相机啊,高

网友:
这玩意从哪里买,从华强北的话估计也就三四十块钱吧

网友:
给老手机换个电池就比他好

网友:
儿童相机也那么高科技,不错

网友:
着那主控芯片,挺复杂的,功能应该不少,还是有点科技技术的。

网友:
现在的孩子可真幸福啊。换我们那时候玩泥巴,捡个坏玩具回来都要当宝贝

楼主:
拍照参数,多谢各位。这个镜头还不错,显示请小了点分辨率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