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OC I2379V显示器无灯光拆修

楼主(2025-01-10):
来了来了,大家喜欢看的有手就会,我上我也行的维修又来了

监控用的这台AOC I2379V,长期开机使用,最近故障了,开机屏一亮就灭,接上信号,也能变灯,拿手电筒照屏有显示,就只是无灯光
拆下固定主板的螺丝,然后从后面这里插入刀片,慢慢撬开

拿下主板,发现电容胀了,以为就只是电容问题,可以收工了,大笑三分钟,果然笑得太早了,换好电容,还是不行

失效的电容,换好了电容,还是不行呀,一样一闪而过

没有灯条测试仪基本上也可以确定是灯条问题了,量电容电压正常,拆屏吧,把这几个螺丝拆掉,屏很容易拿出来

这是灯型号及插口,54灯

插上新到的灯条,测试

灯条老化测试一下,装机收工

网友A:
大师维修全靠猜,按理说不会呀?灯条不亮,灯条是一个原因、灯条驱动也是一个原因呀。好在大师猜得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维修全靠猜,按理说不会呀?灯条不亮,灯条是一个原因、灯条驱动也是一个原因呀。好在大师猜得 ...

大不了再猜啊。

网友:
屏不好拆啊

网友B:
一天发几贴啊,1楼说靠猜的,其实楼主灯光打过的,屏幕有字或者有声音无图像8成都是灯条问题
有个仿版康佳的灯条坏了还没来得及拆开看,也要买灯条更换。
仿版也用了十几年没坏,质量也算说的过去了,按照型号能搜出来灯条,有点贵,拆开按灯条买
上次修了一个乐华32寸的灯条也坏了,找不到型号,记得灯条是弯的,然后搜了一下买了灯条发回去。晚点回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天发几贴啊,1楼说靠猜的,其实楼主灯光打过的,屏幕有字或者有声音无图像8成都是灯条问题
有个仿版康佳 ...

发个这种帖子也要不了十几分钟,这种案例大把,随手拍一下图配点文字就能发出来了。

网友:
原来是灯条烧了

网友:
灯条还是比较容易测试的

网友:
还好是电容包李恩导致背光问题,最不好修的是保护检测电路故障所致的问题,各种情况都有

网友:
135℃,25v耐压,相对耐用点

网友:
原来灯条也坏了

网友:
灯条还是比较容易更换的

网友:
又能再战几年了

网友:
维修容易,难的是拆屏

网友C:
拆屏了,这可不是有手就会了。

网友:
这个找电源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屏了,这可不是有手就会了。

没多难,一看就会,就是要小心点。

网友:
可以用LED灯的驱动测量灯条好坏

网友:
我上我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