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买了两个九联UM002路由器,用几天就会掉线?

楼主(2025-01-10):
如题,之前刚买回来还行,最近掉线特别频繁,每次都是断电一会重启又好了,没几天又掉线了,冬天散热也好应该不是过热,家里用的是500M广电网络,这个路由器接在广电的入户光猫下级,扔到卧室扩展端口与信号之用,上端有网的,就这个路由器问题,换了个一样的九联一样问题,也恢复出厂设置过一样。本人就打打CS,刷刷抖音网页什么的,网速够用了,就是老掉线受不了,如果要换路由器有什么便宜好用稳定的推荐?尽量千兆50~100元内,二手也行,我电脑都是千兆偶尔下载,500M广电实际测速能到700-800,坛子里都在推斐讯K2P不错,有用过的吗?怎么样。

网友A:
是不是本身就是有暗病换退回去又出来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本身就是有暗病换退回去又出来卖的

这东西没拆没修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B:
千万别买二手的,TPLINK也是用几年就出现类似问题,只有换另个牌子的路由器了,此地不方便讲,免得有广告嫌疑。

网友:
别人也是用几天就会掉线,才卖给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没拆没修应该不容易坏吧

应该不容易坏吧。。。。
那就不会用几天就会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买二手的,TPLINK也是用几年就出现类似问题,只有换另个牌子的路由器了,此地不方便讲,免得有广告嫌 ...

确实是这样,难道是厂家设置的计划性报废?坏是不会彻底坏,就让人用着不爽,好让人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买二手的,TPLINK也是用几年就出现类似问题,只有换另个牌子的路由器了,此地不方便讲,免得有广告嫌 ...

总感觉二手性价比高,能捡漏啊

网友:
直接上wifi7,2.5g的。

网友C:
多少年了还在想着K2P,不要求WiFi7,至少买个WiFi6协议的路由器吧,便宜的就选小米AX3000T,家用千兆宽带足够了,我就买了2台组了MESH,全屋覆盖。
这个路由器是中国移动定制了,会不会识别到不是移动的网就断线呢?退了吧,AC1200的也不够用

网友D:
供电缺陷
如果刷固件无法解决的话,

楼主:
京东自营小米这个怎么样?销量排第一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年了还在想着K2P,不要求WiFi7,至少买个WiFi6协议的路由器吧,便宜的就选小米AX3000T,家用千兆宽带足 ...

嗯,某东看到了小米AX3000T,看着还不错,准备下手,九联这个用了快1年了之前还基本稳定,只是最近掉线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缺陷
如果刷固件无法解决的话,

看了一下后台没有刷固件的地方

网友:
这种个性问题麻烦了

网友E:
楼主把九联拆了看看

小米的开始几年没问题,后面也不行,CPU虚焊之类的坛友都修多少次了

网友F:
先排查是有线还是无线问题...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排查是有线还是无线问题...

有线反正是不行,无线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九联拆了看看

小米的开始几年没问题,后面也不行,CPU虚焊之类的坛友都修多少次了 ...

这样吗?这个工况还虚焊?又没震动又没什么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