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松下起子机无法启动故障求助

楼主(2025-01-10):
朋友给的松下起子机,故障就是无法启动,按钮按下去电机有轻微的哒声就是不转,然后有一个灯闪烁,拆开检查过,机械部分没有问题,不断的按动按钮有时也能转动几圈,请大佬指点

网友:
堵转过载保护了?机械没问题就是主板故障了

网友A:
磁芯  和转子之间有没有金属粉末或者磁芯粉末,有的话就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再就是控制板坏了,如果板子坏了,维修起来成本就有点儿高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  和转子之间有没有金属粉末或者磁芯粉末,有的话就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再就是控制板坏了,如果板子坏 ...

我也怀疑是霍尔感应到金属粉末之类的东西,已经清理了,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会不会电芯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