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益定时器PY-08S炸机拆解

楼主(2025-01-10):
昨晚手机充电头接上定时器准备充一个小时,通电后转身去找手机,大概过了七八秒,还没找到手机就听到身后啪的一声,定时器炸了,十字螺丝刀一扭,没反应,仔细一看,操,Y型防拆螺丝。

网友A:
这电容威力真大。。。还能修一下吗?

网友:
这是常新的,就是让坛友常常换新的意思吧,所以质量有点差;我买了两个普彩的定时器,主要:一是手机定时充电,二是烙铁定时能自动断电,免得忘记拔插头,烙铁一直烧,会出事故的,都用了好多年了,一直很好啊。

网友:
目测是DC降压电路损坏导致输出电压飙升然后电容爆掉,顶部防爆纹居然没起作用

网友:
可以去换新的。

网友:
单片机不知有没有烧坏,如果烧坏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还好是常见的异形螺丝!

网友:
绒绒还不太多,当年收音机里爆个电容,几乎所有元件都覆盖了绒绒~那时电容器么有防爆口。

网友:
还以为品质是定时炸弹质量问题

原来品牌叫品益

网友:
现在铅酸电两轮应该还有用这个充电的,长时间浮充对电池不好

网友:
3楼经验之谈

网友:
铝电容脱壳了

网友:
摊上2块钱买过一个,实际没啥用。最多是设时间给电动车充电

网友:
看来威力不小

网友:
炸机的一般是开关电源或电容爆开

网友:
一地氧水,强生了,好好请洗一下,换了它。

网友:
品益牌的,我也有几个

网友:
电容质量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威力真大。。。还能修一下吗?

换了一个4.7UF的上去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