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燃气烤火炉改充电锂电池

楼主(2025-01-10):
这锂电池盒是两年前做的防爆,具体防不防爆我也不知。保留原3V电池盒,顺便把这充电电池了个开关,天气暖和时开关关上。这块电池可能要用好久才充一次电,现在生产的烤火炉厂家就装充电电池了。上图片。

网友A:
坛友的心很大,你该做一个烙铁架了;看你的烙铁放在尖嘴钳上,一不小心,划下去,就碰到旁边的锂电池了;后果就是嘭嘭嘭,呲呲呲,啪啪啪,呀呀呀,嘀嘀嘀,一系列声音就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燃气烤火炉

网友B:
安全 性那个更优,,,,省不了几个钱吧,,装个电池都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C:
可以薅丰蓝一号后,就把改的锂电又改回来了。
2节电池能用大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的心很大,你该做一个烙铁架了;看你的烙铁放在尖嘴钳上,一不小心,划下去,就碰到旁边的锂电池了;后 ...

这个时候电烙铁是冷的,烙铁上指示灯没亮的。

网友D:
这种地方我是不会用软包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的心很大,你该做一个烙铁架了;看你的烙铁放在尖嘴钳上,一不小心,划下去,就碰到旁边的锂电池了;后 ...

有焊台就是嫌难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的心很大,你该做一个烙铁架了;看你的烙铁放在尖嘴钳上,一不小心,划下去,就碰到旁边的锂电池了;后 ...

是真的,已经有人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 性那个更优,,,,省不了几个钱吧,,装个电池都能用很长时间。。。。 ...

充取出电池,电池盒铜或铁片被腐蚀,估计是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薅丰蓝一号后,就把改的锂电又改回来了。
2节电池能用大半年。

退下的干电池放灶台燃气灶,它是1.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地方我是不会用软包电池的

那地方较远点,试过开火很长时间那地都很冷的,才敢那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 性那个更优,,,,省不了几个钱吧,,装个电池都能用很长时间。。。。 ...

忘取出电池。

网友E:
燃气烤火炉给个全貌看看什么样子的,不会中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燃气烤火炉给个全貌看看什么样子的,不会中毒吗?

下面上图。

网友:
燃气炉取暧,总有点不安全,有点泄漏或燃烧完全就是大问题。

楼主:
贵阳冬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的心很大,你该做一个烙铁架了;看你的烙铁放在尖嘴钳上,一不小心,划下去,就碰到旁边的锂电池了;后 ...

应该还有乌拉乌拉乌拉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