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夫3062电吹风电机运行几秒钟后自动停止,有人知道怎么维修吗?

楼主(2025-01-10):
康夫3062的,电机能运转,但运行几秒钟马达就自动停止了。然后电热丝慢慢变热。最后温控器断开。冷却后依旧还是如此。求助

网友:
电机通常是12V的,单独给电机加电看看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坏了,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A:
电机碳刷磨光了

网友B:
有一个康夫电吹风,它是风扇转发热丝才能通电加热以防火灾隐患,单独检查电机是否正常及那几个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大功率电机碳刷磨的差不多了!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碳刷磨光了

这种是电热丝和电机串联的,电机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也太古董了,该换了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康夫这牌子让我想起了哆啦A梦中的小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康夫电吹风,它是风扇转发热丝才能通电加热以防火灾隐患,单独检查电机是否正常及那几个二极管是否正 ...

电机能转,但是转了几秒钟就停了。要冷却后才能再次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电热丝和电机串联的,电机坏的可能性最大

电机每次运行能转的,就是几秒钟就停止了。过热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