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电脑 X220 电池饿死了,怎样救活

楼主(2025-01-10):
Thinkpad电脑 X220 电池饿死了,怎样救活。

网友:
我也有个X220在吃灰,现在有点慢,登个微信风扇狂转

网友:
我在网上搜索:Thinkpad x220电池换芯大法
就能找到更换里面电池的方法。

网友:
我和一个坛友已经在这坛上面翻来覆去发电池解锁贴了。。。虽说都不是X220的,但是能大概给你了解这个东西的水到底有多深
总之如果以为安全的解锁电池有按一个按钮那么简单的话,那这个就很不现实了
这个得有心理准备;只有在你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耐心,愿意实践愿意实习的话,我才能推荐来看我们的电池解锁贴。不然这搞不好安全系数有点恐怖
那些帖子看了觉得难度和风险能接受的话,先要打开联想电池管理器,把里面的所有的详细信息截图出来。状态、FRU、厂商、容量、电压等等

网友A:
我觉得有那功夫不如去假货宝上淘一个兼容电池...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网友:
我都是直接外接电源直接用,电池不用!实在想带走也可以搞个外接电池。

网友:
太老了   能效太低了

网友:
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就被锁了,防止出现发热起火,所以再买块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那功夫不如去假货宝上淘一个兼容电池...

1百多元,省事,待机3小时以上,够用了!

网友:
X230用着还行,升成16G 1T SSD基本移动办公,还是够用的了

网友:
就是有点小重,1.5KG

网友:
太老了,淘汰掉算了。

网友:
饿死即锁死,总之是死了,需要解锁或更换新电池

网友:
要么解锁换电池,要么买个新的兼容品牌新电池。

网友:
直接换电脑  这个配置估计也就20块,直接换电脑  这个配置估计也就20块,

网友:
都是插着电源在用 麻烦买块新的算了。不过有技术有时间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