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卡纸一般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让打印机一直保持好的工作状态?

楼主(2025-01-10):
经常卡纸也是麻烦的,

要断电,拿出硒鼓,再捣腾好一会儿

网友A:
我用的是一机传三代的hp12022,偶尔也卡纸,折腾起硒鼓也是半天
但是总体还是好的,毕竟我打印的确实多
一年打印下来,纸都要5箱子,比打印机都贵了,二手打印机才198包邮

网友:
卡纸,,冬季橡胶怕冷,,会变硬些,,走纸自然没夏季那么顺

网友B:
这得看卡在那  出纸口 进纸口 打印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一机传三代的hp12022,偶尔也卡纸,折腾起硒鼓也是半天
但是总体还是好的,毕竟我打印的确实多
一 ...

你说的是HP1020?

网友:
打的多卡是正常的,我少量打干脆一张张自己塞纸了

网友:
前些天发现打印时纸走歪了问专业人士说正常会有一点点,百度说是搓纸轮老化 换新的也一样HP 1022切实耐用买二手手的十几年的机器 用5年了没卡几张 可能打印量不多只加3次粉

网友C:
我的是黑脸怎么办

网友:
检查一下进纸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卡在那  出纸口 进纸口 打印区域

双面打印,第一面正常,几次都是卡在第二面

网友:
1022,dpi是1200的,打印效果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黑脸怎么办

黑脸,建议提高打印温度,调整成重磅纸试试
或者换别的品牌碳粉,清理废粉,都有可能解决问题,我用的粉是彩格的,超便宜

网友:
基本上都是搓纸轮磨损,这是排查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脸,建议提高打印温度,调整成重磅纸试试
或者换别的品牌碳粉,清理废粉,都有可能解决问题,我用的粉 ...

彩格 100g粉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彩格 100g粉多少钱?

pdd买的,好像不到6元吧,你搜一下看

网友:
搓纸轮和摇臂杆磨损都会造成卡纸

网友:
你要说什么型号的打印机?经常卡纸的位置是都一样?还是每次卡在不同的位置?

网友:
我的兄弟7880几乎每张都折角,折边,机子拆了两遍,一直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