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天邦达保护板蓝牙鉴权失败能破解吗?

楼主(2025-01-10):
一块铁塔电池拆出来的天邦达保护板,充放电正常。可以搜索到蓝牙,能连接,连接后能看到mac地址,但是随后显示鉴权失败,不显示电池信息。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可以用上位机软件解锁吗?

网友:
没搞过,不太了解

网友:
没玩过,不了解。上位机软件里好像没有解锁蓝牙的地方?

楼主:
蓝牙鉴权失败

网友A:
换个小程序试试看 短途b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小程序试试看 短途bms

没用,我试完微信里所有小程序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显示鉴权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显示鉴权失败。

我猜测估计是485芯片坏了,导致蓝牙和保护板单片机通信失败,所以没有收到数据,过两天等485模块到了试试看能不能连电脑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测估计是485芯片坏了,导致蓝牙和保护板单片机通信失败,所以没有收到数据,过两天等485模块到了试试 ...

解决了吗,换的是哪个模块啊麻烦拍一下呗

网友:
可以解锁,显示鉴权失败是因为您用的小程序不对,QQ413166241联系我  分分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