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哪里能买到靠谱的手机电池

楼主(2025-01-10):
我的红米note10pro电池不行了,哪位大神知道哪里能买到靠谱的手机电池?

网友:
山寨电池,,别的品牌拆机电池,,背夹电池。。多试试。

网友:
除了官方售后换过原装的电池其他渠道的电池没有用过质量好的。

网友:
推荐官方。我买过飞毛腿,保护板一般,而且彻底没电关机后,只能原装充电器才能充开机

网友:
官方售后的电池也不是很贵呀,而且还有保障

网友:
官方售后的电池才靠谱。

网友:
还是去小米之家吧

网友:
看来只有售后换原版的

网友:
等官方打折的时候去换啊

网友:
售后现在换电池还算可以,不算贵

网友:
首选看官方。

网友:
如果官方没货,就淘宝多多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买电芯,换电芯用原装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