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贴片NE555手搓一个风扇诱骗器,Dell 5070厚板主机再也不报CPU风扇错误了

楼主(2025-01-10):
成果图,源于Dell wyse 5070厚版没有CPU风扇,实际散热用了薄版的散热器。每次开机或重启都会出现CPU风扇报错。

不安装风扇的时候报错的情况。Alert! CPU 0 fan failure.

拉近看下贴片NE555芯片

反过来看看贴片元件的焊接,2个22K电阻,1个电容是100nF的,两个0K的贴片当导线。

无风扇诱骗器的时候监测不到,CPU风扇转速为0

装在Dell wyse 5070的主板上

再次查看能监测到CPU风扇转速了,只不过是Ne555方波信号模拟的效果。当然主板也不再报错了。

最后附上电路图及简易的PCB,这么小的东西懒得去嘉立创薅羊毛了。

网友:
好评记号 有空做一个

网友A:
BIOS摸摸看能不能把风扇检测关了呗,话说22K不是三位的223么咋还是个四位的2202?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摸摸看能不能把风扇检测关了呗,话说22K不是三位的223么咋还是个四位的2202?

4位数字的好像精度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位数字的好像精度高些

还有这一说啊,受教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网友:
这个v棚搭的厉害

网友:
手搓,解决了。看来是风扇的事

网友:
楼主眼神好,手不抖,佩服!

网友:
频率有点高,没报超速!

网友:
好办法,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摸摸看能不能把风扇检测关了呗,话说22K不是三位的223么咋还是个四位的2202?

感谢支持,能修改bios就不这么搞了。关键Dell的这个bios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能修改bios就不这么搞了。关键Dell的这个bios改不了。

多找找看...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
学习了,品牌机主板开机报错终于解决了

网友:
这个别认真

网友(2025-02-19):
认真学习,争取动手

网友:
楼主,想请问一个类似的错误。
我遇到的是开机时风扇不转,接着自检,然后报错alter CPU 0 fan failure。但是过一会风扇又正常转起来。
这说明好像有温控调节风扇转速一样,刚启动时CPU温度不高,风扇就不转,此时硬件检测,报错,CPU温度达到某个规则,风扇开始转。
我这种情况,那么我想延迟自检时间,BIOS中有个等待时间选择最大选项10S,自检方式设置为mini或thorough(彻底自检),更换一个相同型号的风扇都报错。
我就想有没有类似你这种解决办法?

网友:
感觉说是模拟器更合适点

网友(2025-05-15):
心灵手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摸摸看能不能把风扇检测关了呗,话说22K不是三位的223么咋还是个四位的2202?

5%与1%精度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