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用哪种台灯比较护眼?

楼主(2025-01-10):
一个好的台灯,与一个普通的台灯,
差别在哪里?差别大么?

网友A:
没什么差别,手机拍摄感觉不闪就行,还有就是发光面积尽量大,不要灯珠小点点发光的,刺眼。然后是色温,建议4000-5000k,稍微黄色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差别,手机拍摄感觉不闪就行,还有就是发光面积尽量大,不要灯珠小点点发光的,刺眼。然后是色温,建 ...

色温怎么测?

网友A:
一般就看标称值,然后对比其它的灯,正规货有色温,6500k基本上是正白色,越低越黄,越高越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看标称值,然后对比其它的灯,正规货有色温,6500k基本上是正白色,越低越黄,越高越蓝 ...

一般照明灯只有3500和6500,4000k-5000k的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B:
我家准备换教室灯了

网友C:
好的台灯色温工作模式5000K、阅读模式4000K,显指不小于90,功率不能小于10W。

网友:
其实以前的三基色日光灯用起来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台灯色温工作模式5000K、阅读模式4000K,显指不小于90,功率不能小于10W。 ...

台灯和桌面近,3瓦功率不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准备换教室灯了

教室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3瓦不够的,要保证合格的照度,功率还是要高点,毕竟太亮了能调低,但是功率小了就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瓦不够的,要保证合格的照度,功率还是要高点,毕竟太亮了能调低,但是功率小了就是小了 ...

到纸面的照度多少Lux为好?

网友:
直接买大品牌的如松下、飞利浦,最次也是欧普就没问题。

网友:
感觉教室灯改成落地灯比较合适…这两天也在关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