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人理发器更换镍氢电池成功,并导致手指严重受伤!

楼主(2025-01-10):
上一次发现SID超人531理发器使用时间不长,应该是自带镍镉电池电池老化,于是更换家里的镍氢失败。原因是换上去的镍氢也时间长了老化于是网上。于是网上买两个镍镉电池,结果发来的是镍氢。既然发都发了,那就用吧,估计镍镉禁用后管制严格。

两个带镍片的800毫安电池。

结果在对镍片方向时候不小心正负极短路导致镍片瞬时高温,把手指烫糊,糊点长度达到三毫米,宽度一毫米,严重伤害
说明放电电流很足,也说明自己上次装的电池确实也是老化了。

镍片焊上

另一头焊在板子上

贴了下绝缘

测电压,2.56,接近满电

试了下通电,电机旋转有力

装上刀头,切割有力,没问题

充电电流,由于基本满电,电流不高。

指示灯正常亮。搞定。

马上对严重伤口进行碘伏消毒,涂抹百多邦,包扎,并上床养伤。

网友A:
双电池的力道绝对足,我用的是单节电池的,感觉也还行...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网友:
再买五斤鸡蛋,好好补一下

网友B:
SEDE是啥牌子,咋不买好点的电池,用GP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DE是啥牌子,咋不买好点的电池,用GP不好么?

舍得电池,感觉挺好的,手指都差点给我烧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池的力道绝对足,我用的是童趣电池的,感觉也还行...

看来现在的镍氢也能大电流驱动,没必要非买镍镉了,镍镉好像也禁用了。之前装上的品胜镍氢不行原因估计一是古老了电流本身不行,二是年代久远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电池的力道绝对足,我用的是童趣电池的,感觉也还行...

我的飞利浦S5000换了两节必霸800的,挺好用,如果买到真的SUPPO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伤得挺严重的,应该买只老母鸡煲汤补补

网友D:
我之前改电蚊拍换锂电池也不小心短路了一下,幸好只是出现了一些火花没有伤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伤得挺严重的,应该买只老母鸡煲汤补补

镍氢短路瞬间大电流加热镍片还是挺带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改电蚊拍换锂电池也不小心短路了一下,幸好只是出现了一些火花没有伤到手。 ...

后来才理解到了为啥卖家把正极镍片套了热缩管,我对方向的时候给拔了,刚好两头都正负相间。这个没听到火花声,直接感觉手指痛才反应过来,然后看手指已经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现在的镍氢也能大电流驱动,没必要非买镍镉了,镍镉好像也禁用了。之前装上的品胜镍氢不行原因估计一 ...

镍氢好像可以恢复的,多充放几次试试?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好像可以恢复的,多充放几次试试?

买的这个好用。原来那个估计没救了,毕竟年代早,明显存电能力不行。

网友:
这个伤 得好好处理一下,最好是喝点酒 消毒一下

网友:
电推子用镍氢没问题,镍氢比镍镉容量大,而且没有记忆效应,用起来更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氢好像可以恢复的,多充放几次试试?

不可以的,内阻高了就高了,没得修复

网友:
过几天肉才长回去

网友:
马上对严重伤口进行碘伏消毒,涂抹百多邦,包扎,并上床养伤

网友:
已经消过毒了,还用碘伏,浪费。

网友:
曾经用剪开的USB线正负极去测试另一条线的好坏,多股铜丝没绞起来,一不小心细铜丝碰一起短路了,烫得我直接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