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一款充电暖手宝

楼主(2025-01-10):
冬天来了,想买个充电暖手宝,网上看了一下,太多了,不知道买哪个好,主要是要安全。另外,苏宁和天猫超市的产品怎么样,还有一块长虹的不知道怎么样,谢谢大家!

网友A:
是我就直接买9.9包邮的,用一季扔了换新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网友B:
只要是新国标水电隔离线圈加热都可以,10块和30快的耐用性差不多,也就1-2年寿命,再贵的没买过了
新国标线圈式暖手袋不加热拆解及故障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就直接买9.9包邮的,用一季扔了换新的...

主要是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新国标水电隔离线圈加热都可以,10块和30快的耐用性差不多,也就1-2年寿命,再贵的没买过了
新国标线 ...

耐不耐用无所谓,能用一季就行,主要是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新国标水电隔离线圈加热都可以,10块和30快的耐用性差不多,也就1-2年寿命,再贵的没买过了
新国标线 ...

你还想两年啊,基本上就用一个冬天就OVER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A:
现在技术都很成熟了,只要不自己作死问题不大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技术都很成熟了,只要不自己作死问题不大的...

准备买这个,不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买这个,不知怎么样

买呗,反正差不多的,用一季就扔...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C:
充电的好像续航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好像续航都不长

那什么续航长?

网友C:
烧煤的和煤油的续航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煤的和煤油的续航时间长

不方便哦,看来只能用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方便哦,看来只能用电了

是的,用电的方便。我还用几个铜的烧油的,加油不方便。

网友:
这个玩意咋都感觉不安全

网友:
这种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以前用过烧煤的那种,石棉保温层,很不安全,但确实热量高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