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WINCE DVD车载导航一体机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5-01-10):
黄鱼翻车的汽车导航一体机,见贴:黄鱼翻车:汽车dvd导航一体机

买回来上电不显,背光IC没有升压,更换IC,见贴:dvd导航一体机黑屏维修求助
更换IC问题依旧,查找电路到MCU输出问题,见贴:(真相大白)翻车了:黄鱼故障dvd一体机维修失败
修好背光后,触摸也是坏的····
今天,峰回路转,终于修好了···见视频

维修触摸屏多图

拆解触摸屏轻轻松松···

自制屏幕加热箱,将就触摸屏的箱子,合适的版

自制触摸屏分离线,也是好用的板

做到这里大家发现了什么,以为可以得满分,结果拍断大腿啊····
屏幕上下贴反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又搞定一个问题,然后接影响测试,发现B后都没有输出···

操蛋啊,问题真TM多,低音、高音、前、后音频输出都没有信号,尼玛···
后来五一看到A口有很多空闲的端子,也有标注前后左右,用万用表测试,有电压输出,随便接个喇叭一试,终于有声了
WINCE一体机可以用亿联,实现车机扩展功能,也就是利用手机互联,车机使用手机硬件(提高性能),车机提供显示接口,不是单纯地投屏

没有GPS和收音机天线,到这里基本差不多了,打完收工,机器是2013年的WINCE,比安卓机稳定,但是基本没有扩展性,扫码给出的配置2+8G是不可能的

小白啥也不懂,只限于基础简单维修,大神勿喷

网友:
这工程量,不值得啊,要是个安卓鸡说不定还可以捣鼓捣鼓...

二○二五年一月十日

网友:
关键是地图都找不到了

网友A:
我有台WinCE的机子,开机反复重启,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WinCE的机子,开机反复重启,会是什么问题?

看下电流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开机反复重启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科技发展迅猛,十年前的电子产品现在都变成了电子垃圾了

网友:
真会折腾,这是换了个触屏

网友B:
高手,修好了挂小黄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修好了挂小黄鱼吗?

享受的是维修过程,本来买来自用的

网友:
这也能修好,厉害了

网友:
太牛叉了,佩服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ce系统小,启动快

网友:
技术还是不错的,换我只能拆开看看

网友:
楼主厉害,真是心灵手巧,丰衣足食

网友:
看了一圈没发现楼主怎么修好的。mc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