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解汇乐玩具消防车并改锂电池

楼主(2025-01-11):
带娃娃逛超市,娃娃看好这个消防车,买下。送的电池不耐用,才玩了3个下午就没电了,这不能忍,必须改锂电池。

标价188,超市不讲价,回来看了下PDD汇乐旗舰店是120元

功能挺多,最有意思的是避障功能

没搞懂这个避障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我感觉是检测电流,毕竟我没见到传感器

塑料挺重的,用料还是不错的

两个小人也是按钮,不同功能

带了4个小玩具,每个玩具位置都有个小开关,用来触发不同语音

小人下也是按键,一个是警车模式,一个是唱歌模式

儿童玩具都是大小声音开关

中英文切换

车轮启动与下降开关

拆开

小崽子来抽热闹

电机部分,我小时候有个电动玩具车,也是这种轮子,但驱动齿轮很多,而且是金属的,现在简化了很多

排线

喇叭

活动关节部分

led居然没用热缩管,就这么隔开

啪啪响塑料条

小人下开关

用3接5号电池,所以直接改锂电池就行了

拔掉排线,去掉上部分

这个地方空间大,就这了

重新给LED上热缩管做隔离,垫个泡沫

看下核心板子,都有什么元器件

应该是玩具定制芯片

拿出电钻,打孔

5521充电座

手里居然没飞线了,找出个电线

以前做的电池,随便点焊了下,结果镍片歪了

弄完测试,卧槽,电机带不动,出现打嗝现象

怀疑是驱动芯片坏,找出个大功率的替代

还是不行,用电源测试

测试ok,那就是我电池的问题了,检测发现电阻虚焊,补焊,搞定

再测试,功能全部正常,2600mAh,可以无限玩耍了

网友:
转向是依靠前面俩个小轮子那个转盘实现的    也是驱动轮  遇到阻力哪边阻力小就往哪边  是随机转向的

网友:
感觉pdd已经够黑了,超市比拼多多更更更黑

网友A:
打的板子上那么多空焊盘,升压电路?

网友:
就这点东西,188可是够黑的

网友:
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的板子上那么多空焊盘,升压电路?

是的,tps61088升压

网友:
这么小的孩子你放心用锂电池?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小孩子的玩具设计的还挺复杂的

网友:
买3节镍氢电池算了,万一小孩拆开短路不安全。

网友:
我拼多多买的水弹仓,一周齿轮就磨损了,120一只啊

网友:
现在实体店大量倒闭,主要是心太黑。

网友:
前面就是万向轮,不是感应的

网友:
汇乐的公司就在我附近.挺大的一家

网友:
电池焊点发黑,电流大了

网友:
汇乐玩具算是国产里面质量很好的了。

网友:
挺大的一家

网友:
用镍氢充电电池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