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白菜白光616休眠电路

楼主(2025-01-11):
参考@jf201006 大佬的帖子烙铁四部曲之T12的那点事,白菜白光驱动分析和热偶的粗浅知识,以及我几年前DIY休眠616的经验,现在提供两种简易休眠方式

两种方式都已经做过并且稳定使用半年以上,想玩的自己撸嘉立创吧

第一种,改变温度电压设定为0

第二种,强制驱动为0

上图都是jf201006 大佬的,再次感谢大佬奉献

上图电阻都是51R,二极管隔离,我用的是4007,不怕烙铁头误碰电

补充:19楼坛友改进

网友:
好好好。。。616经典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T12没休眠,有空改一下。

网友A:
哈哈,可惜没有白光,只有花光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烙铁架上面搞一个轻触开关作为触发信号控制电烙铁供电。高级一点的,可以搞个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触发控制电烙铁供电

网友:
刚买了两支T12,折腾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白菜白光T12,休眠是一项必要功能。。。。。。

网友:
这种休眠是直接让烙铁芯停止工作吧?商品焊台是降低温度待机。

网友:
还要拖根钱改装烙铁架,麻烦,不如改手柄方便……

网友:
休眠座要远好于震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可惜没有白光,只有花光

买了啥好东西花光的?快点亮出来看看

网友B:
实际上在手柄支架上装个微动开关,手柄在上面就断电

网友:
这样休眠与断电停止加热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图1中2脚为调节端,本身电压仅为mv级,二极管几百mv级不起任何作用,不做分析还是什么原因?
图2中对6脚直接拉低则烙铁输出一直为开,完全失控状态。
综合所述,不知道稳定半年是如何做到的。大大的疑问。
图2中改进:
如果控制5脚,需要比6脚电压更低才可以,6脚受控于D1=T4,T4的二极管压降相对比较高,5脚对地则使用肖特基则可以比6脚电压低可关断。
但由于电压差值相对太小,会受到开关接触不良等等因素影响。
图1中改进:
把3脚直接接5V则可关闭输出,相对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在手柄支架上装个微动开关,手柄在上面就断电

我就是准备这样改进的。245烙铁非常必要,因为1-2秒就达到温度了。

网友:
蛋总,是我,又学习到了,你的板子回来了没有,我等的花儿都快谢了,咸鱼你又不搭理我,tx1的板子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休眠么?还有贴片电容有几种啊,是不是耐压50v?发一下电容的boom表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