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秋冬季节,也不怎么潮湿,钻头放室内竟然生锈了,怎么办

楼主(2025-01-11):
生锈会不会影响钻头的强度?

遇到这种情况该咋办

网友:
没事,正常用,我们公司基本比这都严重,沿海城市潮湿..

网友:
抹点花生油、芝麻油、大豆油就好了

网友:
这点锈只会影响外观,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A:
后端表面生锈
不影响您的钻孔

网友:
没事,继续打眼

网友:
钻头生锈更容易卡住夹头不空钻,稍微锈迹也不至于锈蚀掉钻头.

网友:
送到俺们国际庄

网友:
这就不对了,应该里三层外三层把它保护好

网友:
我住的地方靠近海边冬天湿度也挺高的,只有寒潮南下那一阵空气才比较干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端表面生锈
不影响您的钻孔

呵呵!总觉得你话里有话

网友:
好钻头都生锈,正常

网友:
用完后抹点油就不会了

网友:
扔了重买,,又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
北方没这个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常用,摸点缝纫机油保养。

网友:
直接无视,不影响使用。

网友:
湿度比较大,防潮剂安排一下,防潮剂可以某些食品包装里获得哦。

网友:
喷点除锈剂就好了,只影响美观,不影响性能

网友:
东北没这情况,一般工具除了放在潮湿的角落,放在干燥地方从不考虑生锈的问题,曾经看短视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一段时间密封在塑料袋的东西都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