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欧达时TP101温度计,探头里就一个玻封热敏电阻

楼主(2025-01-11):
家用温度计,探头里就一个玻封热敏电阻,这结构难怪灵敏度不怎么好。

网友A:
看样子跟二极管差不多,这个到底是热敏电阻还是半导体的?

网友:
里里面 好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跟二极管差不多,这个到底是热敏电阻还是半导体的?

肯定是热敏电阻,说热敏电阻是半导体也没错。

网友B:
灵敏度不怎么好?
线性好吗?

网友:
主打的就是价格便宜,,,谢谢分享

网友C: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黑色的,几元钱的东西,测量基本满足要求。很实用。

网友:
换一种角度来说就是“结构简洁,使用可靠”

网友:
弄点什么填充一下会不会更准确?

网友D:
设计好的,填充后温度会不会显示太高了,反而不准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不怎么好?
线性好吗?

线性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黑色的,几元钱的东西,测量基本满足要求。很实用。 ...

灵敏度低点,精度一般,不过普通日常使用还是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好的,填充后温度会不会显示太高了,反而不准了?试试?

用什么填充?我觉得就算填充了它的精度应该不会有多大变化,最多灵敏度高点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填充?我觉得就算填充了它的精度应该不会有多大变化,最多灵敏度高点而已。 ...

用导热硅脂或别的试试,温度能快速传导,显示会快的多

网友:
感应器就是一个二极管吗

网友:
主打便宜的出品了,耐用和准确度就一边凉快了

网友:
导热绝缘材料填充一下,反应就灵敏了!

网友:
眼花,看成了pt100,

网友:
也有和楼上一模一样的,只是没拆开看过,终天见到内部了,谢谢。

网友:
里面用导热的材料填充可以提高灵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