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进口风扇启动电容太贵了

楼主(2025-01-11):
220v的,启动电容淘宝60-250元不等,一般的便宜的能用吗?
30000h   ki a是什么指标,工作时间吗?

网友:
用不起用不起,现在就连几块钱的,都最好能用红包的抵扣。

网友:
几块钱不至于吧,这么用心省钱,不如努力挣钱。

网友:
问一下度娘,这可能是德国进口的启动电容,具有防爆性能,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用国产CBB电容代替,在某些性能上可能国产电容与之相比有差异,但做为启动电容影响不大。

网友:
其实您只要买相同法的电容即可

网友:
电容价格差距这么大,是不是因为容量问题?

网友:
外国的有些质量是能好点,但也不值那么多钱,智商税!

网友:
其实电容价格一直没有什么涨价了,二十几年前洗衣机电容普通的也就6元一个,进口拆机铝外壳的电容10-25不等。这个价格多少年没有变了。

网友:
国产的也能用。。。。

网友:
哈哈哈,我以前拆机留了两个,一直扔在工具箱里,字都磨没了,哈哈哈

网友:
国产,只要不虚荣的,
完全可以的

网友:
找容量差不多,耐压高的无极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考虑外国制裁的缘故,用一个少一个,最好考虑国产替代。

网友:
用国产电容完全可以替代啊。

网友:
别迷信进口的,国产电容完全可以代换没问题。

网友:
外国的是各种认证多,费用就高一点

网友:
你们有没有见过外壳是这种电容 里面是一个电解

网友:
用几块钱的,坏了再换过

网友:
一万以下的不要考虑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在多多买过微波炉高压电容,一个月不到坏了,发热、漏油,摇晃时震动明显,拆开看,内部油纸卷比外壳短不少。还不如拆机的旧货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