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坛友推荐下arm内核的有串口和i2c最便宜的单片机

楼主(2025-01-11):
如题,最近想做个小项目玩玩,外设需要个串口和i2c(非必须,可以通过io模拟),请坛友推荐下最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A:
为何要ARM,就这个要求随意一个几毛的STC8 单片机都满足要求,然后几毛的RISC-V CH32-V003也够.otp mcu 就不用优先去考虑了,除非有量.

网友:
只要不以赚钱为目的,应该选最好用的,比如可以仿真、资料多。

网友:
py32现在咋没包邮的了

网友B:
普冉002,20个包邮,再用个2元券,4毛一个

网友:
普然最便宜的5毛左右,ram比其他的大。CH32V003也挺好的,不过不是ram核,但是他们的ide现在做的很好,有usb需求的使用很方便 。我现在都切到ch32

网友:
CH32V003不带USB,有ADC、OPA、TIM、USART、I2C、SPI ,不过下载得用WCH-LINKE

网友:
PY32F002A,这个便宜好用,20片包邮,20片也就才10块左右,并且不用像ch32v003得用专用的link-e

网友C:
小项目,自己玩,强烈推荐STC8系列8051单片机,上手简单、调试简单(配套软件和硬件都简单)、资料丰富。这简直是不二之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项目,自己玩,强烈推荐STC8系列8051单片机,上手简单、调试简单(配套软件和硬件都简单)、资料丰富。这 ...

有对应的选型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ARM,就这个要求随意一个几毛的STC8 单片机都满足要求,然后几毛的RISC-V CH32-V003也够.otp mcu 就不 ...

最近在学arm的单片机,所以想用ar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冉002,20个包邮,再用个2元券,4毛一个

哪家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对应的选型手册吗

手册上官网看吧
最便宜的8PIN(6个IO可用)几毛钱,支持USB下载和调试,开发成本太低了。
话说自己玩,一般也不在乎块儿八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官网看吧
最便宜的8PIN(6个IO可用)几毛钱,支持USB下载和调试,开发成本太低了。
话说自己玩,一 ...

没错,相比之下,带USB的便宜货可以算是STC8H了

网友:
你有多大量啊?就一两个的话rp2040吧。量大的话,stm32吧

网友:
PY32 便宜开发工具也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3703699096

002A和002B有啥区别?

网友:
A有隐藏资源,可以当030用,B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