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金河田G8311多媒体音箱无低音

楼主(2025-01-11):
金河田G8311,是标准的2.1多媒体电脑音箱,价格不贵,声音还行,很多低音炮都是这样设计的,4片tda2030,左右声道各一片,两片组成BTL供低音

这个故障是高音正常,低音上电有一点低频声

第一步是先拆电位器出来看,这点犯了经验主义,以为是电位器问题,这次电位器白拆了,转动电位器,低音一边杂音都没有的。手摸低音电位器也一点反应没有,看来又是一个不能秒杀的

拆都拆了,那就跑一下线路,哦,没问题,那就装回去吧,查电路板,z107和r138是+9v稳压,这个电压重要

卫星箱左右声道正常,查正负电压都有18v,主电压正常,碰一下后级功放芯片输入脚,有杂音证明后级正常。
查4558运放8脚有正电压9.57v,电压来自主电压,经过Z107R138稳压而来,这个正常

查4脚负电压为0,我还以为它是单电压,于是量4脚对地不通,只能往前查

向前找,找到这个电阻和二极管组成的负9v稳压电路,电阻都在胶水中烧掉了

量电阻,0v

量电阻前,17.9v

拆下电阻

拆下稳压管,挂了

由于手里没有全盘的稳压管,电阻也看不到阻值了,当然,计算也是能算出来的,懒得找了,你看,我这还有上百片dc-dc可调电压的主板,如果手里有7909更好,但是我手里没有。

在负压这里用,需要正极接地,调整好输出电压,然后飞线到运放负压供电

测试一切正常,这个有需要一点点技术,但是不多,基本上也属于有手就会,电路都不需要分析,只需要量电压就行。

网友:
对大佬来说,问题都不是问题,膜拜

网友:
以前万年不变的设计布局和放大片   比起现在数码芯片好多了

网友:
那只蜘蛛腿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牌子做工一般

网友A:
我还是觉得漫步者R206P秒了这货9条街了

网友B:
你把你的宠物给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漫步者R206P秒了这货9条街了

拆出来看看,对比一下做工、用料、价格,如果不是非常贵,那真的可以秒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经典的电路设计和20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漫步者R206P秒了这货9条街了

漫步者的变压器 绝对比这个省多了。同价位没这个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宠物给饿死了

还活着,这是它的衣服

网友C:
在这里并联稳压远好于开关稳压,弄一个三端稳压也比开关稳压强

最垃圾的就是开关稳压用在音响电路里

网友:
用DCDC代替稳压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D:
宠物干的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并联稳压远好于开关稳压,弄一个三端稳压也比开关稳压强

最垃圾的就是开关稳压用在音响电路里 ...

是啊,你说的都对,但是我手里没有那9v稳压管了,也没有79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宠物干的坏事??

看样子不像,倒像是发财胶的问题

网友:
4个2030设计音箱好多啊

网友:
维修技能了得,杠杠的

网友:
是不是胶水影响散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