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C21A01-B电磁炉指示灯全闪故障

楼主(2025-01-11):
收到一台苏泊尔C21A01-B的电磁炉维修,故障现象是开机指示灯全闪,所有功能按键失效,不加热。拆开测量18v,5v都正常,同步电阻阻值正常。清洗按键板,更换所有按键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调整了一下一个501的微调电阻问题解决,但是装好后故障又再次出现,怀疑微调电阻接触不良。由于手头没有501的微调电阻,所以用一只390欧姆的电阻替代,问题终于解决,维修完成。

网友:
阻值不稳定了

楼主:
是的,而且稍有震动就有可能接触不良,其实用固定电阻比可调电阻好,避免以后故障再次出现。

网友:
我也是这么修把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电阻耐用

网友:
现在新款的电磁炉很少使用可调电阻了

网友A:
铜线盘好评,坏了不要扔,比现在的货强多了

网友B:
电阻换的有点大。 因为在电路板中可调电阻两个引脚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换的有点大。 因为在电路板中可调电阻两个引脚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阻值是拆下可调电阻后测量的,原来阻值调到是420欧姆左右,因手头只有390欧姆所以就用上了,结果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线盘好评,坏了不要扔,比现在的货强多了

是的,现在的家电产品能用铝替代铜的地方都用铝了,所以安全耐用都比之前的差,目的就是要你买新的而不是让你去修。

网友:
用互感器检测电流,有点年头了。

网友:
铜线盘满满的,看着养眼,用适匹固定电阻代替可调电阻,一劳永逸。

网友:
老货,好炉子,想要永绝后患,这个电位器留不得,即使是好的我也要把它换成固定的。

网友:
很多人都是换固定阻值电阻搞定了

网友C:
一个电磁炉好用但一个疑难故障还没有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磁炉好用但一个疑难故障还没有修好

请问还有什么疑难故障还没有修好,忘请赐教。

网友D:
这几年舒伯尔的品控在下降啊。。。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年舒伯尔的品控在下降啊。。。谢谢分享

近几年所有品牌的品质都在下降。

网友(2025-04-24):
同款
刚坏
按键正常、风扇正常,机器里面噼里啪啦响,不加热
买了个二手的苏泊尔,拆开线盘小的可怜,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