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柯达S1微单数码相机的拆解

楼主(2025-01-11):
柯达S1微单,快门不开了,拆开看看

现在前面已打开,就是后面和顶拆不下来,觉得应该是闪光灯座这里还有连接,可是没有螺丝,用力撬了几下,没什么动静,后板只有闪光灯座这里有连接,可是看不到任何螺丝或者卡扣,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的时候到了……

网友:
能拆,能装上不少东西,也不多零件就是高手

网友:
感觉这个不能大力出奇迹,需要慢工出细活

网友:
应该有卡扣,再等等,咱坛里有修单反的大神,看看拆过它没有

楼主:
我用扁头螺丝刀撬了上盖一周,就是到闪光灯这里用力没动,觉得还像有螺丝紧着

网友:
这个只能想办法找维修手册

网友:
拨轮有穿过顶盖没

网友:
在微单里柯达的太小众了,热靴的簧片挑下来看看,另外应该是先拆下后背再拆顶吧

网友:
柯达不是那啥了么?

网友:
看样子排线有问题,拆不开,除了卡扣,就是螺丝,仔细看看吧

网友A:
这个金属片能不能向这个方向推动?

网友:
看看闪光灯插座里面有没有螺钉或者卡扣。

网友B:
我拆先要拆掉镜头,和后面连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先要拆掉镜头,和后面连着呢

这个是不可以的,右上角上盖下可见还有一颗固定螺丝,不拆上盖只拆这两个,前面是下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金属片能不能向这个方向推动?

就是按这个方向把金属片拿下来了,下面盖着四颗螺丝,上盖已经拆下了。不过后面还是悲剧了,按键排线不小心弄断了,这个修不了了。小众产品,网上没搜到配件。只能继续吃灰了,其实已经吃灰多年了,只是最近头脑发热试着修一下,还是没修好。可惜了当时带的几个镜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按这个方向把金属片拿下来了,下面盖着四颗螺丝,上盖已经拆下了。不过后面还是悲剧了,按键排线不小 ...

排线可以试试使用细铜线焊接,把排线上的每根线用刀片刮掉塑料皮,在线头上涂上一点低温锡浆,在锡浆上面放上线铜线的一头,用尖烙铁头靠近锡浆,锡浆熔化就焊接上了,焊好以后测试没有问题可以用热熔胶把焊接处粘上,这样就不怕弯折了。
这些焊接操作需要使用带放大镜的焊台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可以试试使用细铜线焊接,把排线上的每根线用刀片刮掉塑料皮,在线头上涂上一点低温锡浆,在锡浆上面 ...

也没有焊台,技术不大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可以试试使用细铜线焊接,把排线上的每根线用刀片刮掉塑料皮,在线头上涂上一点低温锡浆,在锡浆上面 ...

专业选手,学不来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