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兴电源ZXD2400 V4.3频率调压改装教程,全网首发独一份!详细参数全部开源

楼主(2025-01-11):
这两天闲来无聊,又买了块ZXD2400通信电源,然后想着目前数控部分和电位器的改装,我都已经发过帖子也没什么好发的了,于是我把目光放在了他原机自带的频率调节部分上面,一晚上的研究终于摸清楚它的原理,可实现完全由频率调节控制电压输出6.7V到55V(原机自带的是占空比调到最低的时候和最高的时候,调节范围是40.7伏到61伏上下)

接下来我带大家一步一步分析并且结合我实际测量出来的数据,对本块电源进行改装;

首先来看到第一张实物图(图片在本段文字下方,本帖所有图片均为在相应段落文字下方),我们先弄懂它的信号是怎么输入的,从哪里输入的的问题:图中这个是它的x1接线口,x1是接到外部的输入输出一体化接口上,也就是它电源外壳上面这个黑黑的那一个,X2是后面的电线接到Emi滤波小板上面的那个插件接口,X1在原电路图中一共画出了八个引脚,但是在实物中它一共就七个通信引脚,所以第八位也就是真实插口上的第七个引脚(引脚的定义是从最左边一列最上面一个开始为第一往下数到三之后,第二列的开头第一个为第四以此类推),接下来我会把几个引脚的功能和工作原理全部解释清楚(x1接口):

1:遥控输入的意思是用于控制电源是否开起的,给他输入一个五伏的电压信号之后内部的一个光偶会导通,关闭整个电源模块。高电平是关机,低电平是开机。
2:告警输出是电源当前状态的反馈,正常状态下该引脚与地也就是第三和第四号引脚之间的阻值是非常大的可以看成绝缘了,而电源在故障状态下,不管是因为任何故障,它会与地之间的阻值变小为80欧左右。

3-4:这两个引脚是并联在一起的,一起接到了控制板的地线,用来做控制信号输入的总地线。
5:频率输入是本帖的重点,它是用来控制电源当前的输出状态以及电压的调整(原厂未改动的状态下,调整的范围是40-61v左右,是控制模块用来控制它的输出电压的,改后可以做到6.7到61)是用来输入控制频率也就是pwm信号的。

6:这个是均流母线,多模块一起在位工作的时候用来保证每个单模块输出电流之间的差异不会很大,可以用来作为电源的电流调整范围应该是20至50安。
7:电流频率输出和在位判断都是这个针角,在位判断我们不需要理会它是通信模块用来确认当前模块是否处在工作位的,电流频率输出的意思是,他会在电源内部监测电源的实时输出电流,并且转化为pwm信号,用于通信模块与电源之间确认电流信息的,换算下来是1a/100hz。

(缺图待补)

现在清楚了,每个引脚的定义和功能之后直接进入本帖主题,我们这次只关注第五号引脚,它输入的pwm信号会通过x1x2x5三个接口来到D23芯片(下面有本颗芯片的数据资料,这决定了pwm输入的最低电压是五伏,最高是十伏),这是一个集成的光偶,在这里的作用是把外界信号与电源内部信号分隔开,之后pwm信号会来到r174电阻之后经过g1并且与r175r176两颗电阻分别为后来到了D24C这个芯片是一个双输入与非门,在这里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信号的频率筛选,还有一个是降低频率。

这里会首先把信号传输给d24B,D24d,D24a。他们几个和周围的元件组成了一个频率筛选的电路,实测出来,当这里的频率到达370赫兹左右,r190这里会得到一个高电平之后,经过r188,R186的分压来到了vd 48之后,来到了vt 10,这时候高电平vt时会导通k4继电器电源接通联通的脚位从八九变成了七八这时候k4-8接到的后面的电压控制,得到的信号从r49和r95两个电阻从ref的5v分压到的2.5v,变成了由频率控制电路和rp2一起控制的电压调节电路信号,这个电压调节大小信号来源是频率的占空比,要求是首先必须满足达到370赫兹以上,因为这样子才能触发k4继电器并且给D24C一个高电平使它输出给vt8的信号都跟随pwm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之后就是他的占空比调节电压的电路,这里这个电路很简单,D24c输出的信号经过r180的限流之后,直接传递给vt 8,外部pwm信号的占空比会通过这两个元件直接传递给vt8导致它开启的时间跟随pwm信号的占空比的变化而变化(可看本段文字的后两张图,测量信号来源直接接到了vt 8的限流电阻r180,一个占空比是30%,一个占空比是49%实际测量出来的也是30%和49%)而同时,后面的d13也就是EA 431,会产生一个稳定的2.5伏电压,之后因为开启的占空比不同而导致EA 431两端被接地的时间不同经过后面的c38c338c3374个电阻滤波后得到的电压大小也就不同,调节范围是从0.03伏到2.5伏之间(实际测量出来的数值占空比每增加1%,此处电压会增加0.025v左右,相对应的整块电源输出电压会增加0.2伏)。

之后这里的这个电压信号会继续往后经过r182r2183的限流以及c38c338c337和c374个电容的滤波之后来到了RP2,之后电压信号通过了RP2和r185接地形成一个回路,这时候因为前面的电压变化而导致rp2两端的电压也会变化,整个电路通过改变rp2两端的电压来控制r184和r185,以及rp2中间那个点的电压然后电压信号通过了r185和k4继电器的第八角和第七角来到了k4-8而这一个接口直接接入了ucc3895dw主控芯片的2.5伏稳压控制输入端。通过这种方法来对整块电源的输出电压进行调整,这个也就是它这块电源的pwm信号频率控制和脉宽调压的原理。

回到开头的问题,他为什么到达370赫兹之后需要另接另一路的控制信号而突然改变电源电压?因为这一路信号其实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浮冲了,也就是说,在基站中这种电源是用来给大型池组充电的而铅酸电池充电会有一个浮充电压和均充电压,主控模块通过改变电源的这个输出电压,进而达到对整块电池组的浮充和均充的目的,而这个370赫兹和pwm信号的占空比从百分之1到100%的控制协议,也就是整块电源的pwm的通信协议,RP 2这个电位器也就是它的浮充外部微调电位器。

好的理论就已经讲完了,接下来进入实践:

我们先找到整个需要改动的部分

图中圈起来的部分下面的就是频率电压控制部分的电路,上面圈起来的就是RP2电位器,根据上述理论,在r183的左边一端电压就应该是零到二点五伏变化,那么,这时候只需要把后面的电路屏蔽掉就可以,方法很简单,直接拆,把RP2,r184,r140,r185(在背面)全部拆除,之后在R185的位置补上一颗1uf的电容(用于提高稳定性的)RP2的正电压输入引脚和中间控制引脚连起来就可以。

接下来还有一个点,就是他那个在低电压下面,他会触发它的短路,保护电流会被限制在十安左右,电压越低电流限制的越低,如何取消它这个东西,只需要拆除vt18就可以了,它的原理是vo正经过了r103和r122以及r104r123的负一之后就到了vt 18当电压大于7.2伏左右的时候,这个管子它是处于截止状态,后面的电流控制电路可以正常工作,而当这里的电压小于7.2伏左右的时候,vt18会导通,这时候他会把D11,也就是这个TL431,两端的电压会被直接拉低到零伏或者拉低到一个极低的值,这时候下面的i out经过了r106r105之后,来到了D4,一旦i out的电压高于这个极低的值或者高于零伏,这时候LM 358会输出一个负电平,经过了EA out,来到了ucc 3895主控芯片而这个电压信号就是限流电压信号,也就是说整块电源会进入限流状态,这个也就是它的短路保护功能的原理,而这会影响我们在低电压下的使用情况,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直接把它拆了就行,下图标记了位置,直接给它取掉就行。

这里给大家详细看一下我的频率是如何输入的和使用的针脚是哪两个,黑色的代表pwm的负,红色代表信号的正

到这里改装就完成了,然后实测出来的占空比和电压我会在下图中展示,在这里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开开心心,万事如意,如果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可在下方留言,我会尽快回复的

楼主:
后续:中兴zxd2400(4.3)版本频率调压V2.0方案,全网首发均流电路改外接...

楼主:
虽然本次的这个改装过程难度不大,原理也比较简单,但是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一下知识产权,毕竟这个也花了我挺长时间的,希望大家不要随便抄袭麻烦啦

网友:
这个中兴2400太出名了,价格都炒上去了!有个金威源的体积还小,价格还便宜,我还留了一个与只配套的控制模块!有点儿研究不透!在吃灰中

网友:
立硅码,桃源客后,又有高人出现了

网友:
又有高人对2400下手了

网友A:
频率低了输出功率会降低,能量靠磁芯耦合,次数多转换的能量才多。

网友: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可不可能白嫖党已在嫖并上架某鱼开了

网友:
是不是改变频电源了,先回复再看,楼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能白嫖党已在嫖并上架某鱼开了

我倒是不在意这个,我希望尊重一下知识产权就行,毕竟我已经开源出来了嘛,大家想怎么用那是大家的事喽

网友:
这贴技术含量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低了输出功率会降低,能量靠磁芯耦合,次数多转换的能量才多。

连接这个频率输入只适用于改变它的反馈,参考电压的并不会直接与全桥连接

网友:
估计过几天网店可以看到类似的产品出现

网友:
真高手也。写出这样的帖子需要很多心血。恭喜楼主加精!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很详细。

网友:
高手!

可惜手头没有2400

网友:
仔细研读一遍深感楼主厉害估计这一类的电源通讯口都是这样控制起来一起用的,看来其它电源也可以这样摸索破解。
有几点疑问请教:1   520Hz和均充浮充没太明白。2    7脚的频率电流关系是1a/100hz,是不是1000Hz就是10A?如果达到1Hz10mA精度的,就能接一个频率表直接读取输出电流。3  断开K4-8前面的信号,直接接一个1-2.5V的可变电位是不是也可以实现6.7-55V输出?

网友:
这贴子技术含量挺高收藏备用

网友:
物尽其用,把有限的资源留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