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偿!朗科N500S480G 这个盘,怎么开卡,求帮助。

楼主(2025-01-11):
经常运行大型游戏就死机重启,简单上网有时也偶尔会出现,不过很少。

有一次重启后就不认盘,分区不了,用软件看是好的,正常的! 应该量产下没问题,

但找了很多都不行,问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处理过这种的。简单的话,有偿红包18.88 不多就意思一下,Q 44068129 有空大佬,给讲下怎么操作就可以!谢谢

这个后面的芯片是 sm2258G AB

网友A:
个人猜测是颗粒体质不好,单纯开卡治标不治本,建议先跑rdt看看颗粒体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是颗粒体质不好,单纯开卡治标不治本,建议先跑rdt看看颗粒体质如何 ...

电源或者硬盘数据线问题会不会造成

网友:
找2258H 开三星的工具吧。

网友:
直接当成2258xt开成slc啥事儿都解决了。

网友:
当2258xt开成PSLC吧

网友:
58G+黑片,我都是直接扔掉

网友:
这个封闭的闪存,不知经过N手了啊。跑RDT看看吧

网友:
颗粒太差了

网友:
先跑rdt看看颗粒再找固件开卡.....................

网友:
没想到朗科也这样的做啊。

网友:
电源或者硬盘数据线问题会不会造成

网友:
用2258H的工具就行,跑rdt在开卡,颗粒体质估计不行了

网友(2025-10-11):
三星的cer都是带锁的,这个板子我见过好多次了,各种品牌都有,问过官方打死不承认是正品,统统归为假货,论坛有大神可以开,要寄开,如果是咸鱼买的就扔了吧,矿盘颗粒都写穿了,就是拿来骗你的,咸鱼非常非常多,全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