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sk66紫光小手电拆解求助

楼主(2025-01-11):
一个小手电,sk66,装小电池,可能是14500的电池,用可调电源模拟假电池没用,灯头部分拆解,无法把pcb拆出来,搜了论坛没有拆解的,求助

尾部内部有腐蚀

单独给led加电可以亮,说明里面的电路小板有问题

拆成这样了,板子拆不出来

有坛友拆过吗?是往里面顶出来还是哪里有螺纹?
谢谢

更新,感谢坛友建议,用镊子插入灯头槽里面,逆时针旋转出来了

下一步要修灯板了,这个手电捡的!

网友:
应该是一次性的,压进去的

网友:
我猜这个齿可以用工具卡着拧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
没拆过,围观下

网友:
用卡簧钳拆。

网友:
内圈白色带台阶齿的是个圆螺母,卡簧钳,尖嘴钳可以旋出来。下面估计还有个卡簧固定电路板。

网友:
也有一个银色的正常使用,学习一下拆解备用。

网友:
这个看看钱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可惜不是26650锂电池了

网友:
找一下弹簧卡钳,或者用很尖的手钳,卡住那个散热块,逆时针旋转就出来了

网友:
卡住灯珠下面的铝件,逆时针旋转桶身。伸缩变焦的都是这个拆法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不错,还有升压电路

网友:
逆向 卡住 旋转

网友B:
找个钢片卡在铝缺口你指针方向用力旋转,见下图

网友:
也学一下经验,有些拆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技巧

网友:
有可能是带螺丝扣的

网友:
估计有螺纹吧,拧一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是26650锂电池了

那么大火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钢片卡在铝缺口你指针方向用力旋转,见下图

正想说这个呢,也可以找一根铁钉剪短放进去,老虎钳夹住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