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只9年前的垃圾手电筒

楼主(2025-01-11):
修复后在充电

拆除的坏掉的电池,只有0.8伏了,原来是4v的电池。

是阻容限流来充电的,换电池后原充电电路搁置,插头直接换成电池两端,有点完美但不安全,只能是我自己用,哈哈

正面

反面

低档亮度

高档亮度

超过3.5伏后两党亮度差不不明显

网友A:
改锂电,改5V充电,改C接口,好像就行了。

网友:
确实不安全加个充电口吧充电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改5V充电,改C接口,好像就行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B:
最好还是拆充电插头,直接加装充电座方便。

网友C:
可以更换锂电池,再加一块5V充电板。很便宜,关键是安全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网友D:
除了外壳,其他的全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拆充电插头,直接加装充电座方便。

忘写了,换的就是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更换锂电池,再加一块5V充电板。很便宜,关键是安全问题也一并解决了。 ...

换的就是锂电了,不安全是指怕别人直接插上2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外壳,其他的全扔……

如果不是水银杯还好早就在垃圾桶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的就是锂电了,不安全是指怕别人直接插上220

不建议留隐患。原电路断掉,换Micro USB或TYPE C接口。

网友:
这东西要是别人拿去用。。。。。。。

网友:
安全隐患比较大

网友:
楼主,你的改法是经典的改法;一是是换成锂电,二是加个充充放电保护板,正好带TYPE-C的充电口;其它开关,灯罩,灯都保持原样。

网友E(2025-02-19):
别修了,PDD满版都是卖两三元的锂电强光电筒,可以照瞎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修了,PDD满版都是卖两三元的锂电强光电筒,可以照瞎眼的....

对对对,好便宜;只是感觉东西不修好,是一个缺陷,超出能力范围就无遗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好便宜;只是感觉东西不修好,是一个缺陷,超出能力范围就无遗憾 ...

我共买了4支,均价2元多...每个房间放一支...原来的18650大电筒闲置了

网友:
指卷后价,8厘米长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