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次失败的改造吸锡器经历

楼主(2025-01-11):
之前买了个全铝的吸锡器,用十几次那个杆子就会飞出来。返修回来也还是这样,也不知道他们有没修过。懒得折腾一直闲置在家。

昨天在厂里看焊接师傅用激光焊在焊铝板,忽然想起家里吸锡器飞针的问题。想能不能割个铝圆环套在杆上,用激光焊焊接加固。说干就干,今天把吸锡器带到厂里开始实施。

这个吸锡器那个固定小铁片不能卡死固定在铝杆上,导致用几次就要飞出来。

厂里用2厘铝板割的小圆环

小铝环套上后,用激光焊焊接。稍微焊一下那个铝片上焊上了,但是铝杆沿着圆环面烧断,改造失败。

准备把整个吸锡器扔掉的时候,忽然想到烧掉的这个针起到把锡渣顶出吸锡器的作用,吸锡的功能没影响。那还是能将就用一下的。只是比较麻烦,每次用的时候需要拿个杆子把锡捅掉或者拆开清洗锡渣。
半废,聊胜于无。

网友A:
不知道有什么好用的吸锡器推荐没?

网友B:
不改造就不知道改造的难度盒难点,下一次可能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什么好用的吸锡器推荐没?

值的拥有

网友C:
世达的吸锡器不错,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D:
有一个吸锡器,但是没用上,直接用牙签挫一个洞就可以了

网友E:
那个帽上打个眼穿个绳,另一头系在杆子上,你看它能往哪飞...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E:
另外焊断了代表经验不够,之前看他们烧电焊都是要调电流的,大了容易烧穿,小了焊不上或太慢...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什么好用的吸锡器推荐没?

没有,就是感觉这种比较小巧,看起来颜值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造就不知道改造的难度盒难点,下一次可能就成功了

是的,有下次的话不这样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达的吸锡器不错,用了好几年了

我考虑下,比较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吸锡器,但是没用上,直接用牙签挫一个洞就可以了

你这个方法值得学习,下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帽上打个眼穿个绳,另一头系在杆子上,你看它能往哪飞...

还是你这个方法好,当初先贴个帖咨询下大家就没这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焊断了代表经验不够,之前看他们烧电焊都是要调电流的,大了容易烧穿,小了焊不上或太慢...

确实没调参数,直接焊2mm厚铝板的参数直接焊了。这个应该是失败的直接原因。

网友:
设计缺陷,扔掉吧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呀!

网友:
这东西有用吗

网友:
用激光焊焊接,这都是专业工具啊,普通维修工也没这玩意儿。

网友:
铝制的不结实,是否能用不锈钢的代替。不锈钢垫片尺寸很多,找合适尺寸的就好。

网友:
常用还是换个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