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一个m2固态散热器

楼主(2025-01-11):
6块钱入的一个m2固态散热器,不是那种橡皮圈套的,质量还不错,给大家看看

自封袋包装

配了五个螺丝,一个备用。一把螺丝刀一套散热器

散热器上下两片,还有两片导热硅片

散热器厚度

散热片宽度

散热片长度

螺丝直径

螺丝长度

导热硅片1厚度

导热硅片2厚度
突然想起来,请问有了这个散热器,要组装一台电脑,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

网友A:
塑料的卡尺?

网友:
最后的问题答案很简单,把这个散热片扔了吧。

网友:
其他的没看到。。。卡尺不错

网友:
有了这个散热片,组装一台电脑的话还需要再多一个散热片

网友:
看起来做工质量不错~~

网友B:
想象力挺丰富,这么厚的散热板是准备烫LED灯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卡尺?

嗯,精度不高,一般场合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象力挺丰富,这么厚的散热板是准备烫LED灯珠吧

那是散热鳍片最厚的地方

网友:
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散热器,需要组装一台电脑。

网友:
卡尺是撸羊毛的,,,
硅胶皮圈套易老化断 裂。设计不合理。。。我都用扎带固定了

网友:
先找个合适使用散热片的硬盘

网友:
一样也不能少

网友:
这么厚的散热片

网友:
导热硅胶不要,上导热硅脂

网友:
整个有风扇的

网友:
请问有了这个散热器,要组装一台电脑,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问得???

网友:
这散热片有些厚了

网友:
讲究还松了一堆螺丝

网友:
有必要么,硬盘介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