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音频底座该怎样拆?用热风枪怕直接熔化了。。。

楼主(2025-01-11):
主体是塑料的,用热风枪,肯定塑料马上化掉,

怎么拆这个底座比较好呢?

网友A:
好好的你拆人家干嘛呢? 一定要拆吗?建议使用两把烙铁分别加热两边焊盘,到时候抖一抖座子就能掉出来.

网友:
没那么容易化,不放心可以贴胶带纸保护。如果不需要完整的拆下,直接斜口钳剪掉,再烙铁处理焊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你拆人家干嘛呢? 一定要拆吗?建议使用两把烙铁分别加热两边焊盘,到时候抖一抖座子就能掉出来. ...

分别加热两边焊盘,这操作就挺难,这么高温度,能握住一把就好了,
即使2把都握住,只有2个手,怎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你拆人家干嘛呢? 一定要拆吗?建议使用两把烙铁分别加热两边焊盘,到时候抖一抖座子就能掉出来. ...

6个焊点,2把烙铁,一次也只能按住2个焊点。。。

网友:
用吸锡带先把焊盘里的锡清除就可取下了,塑料件不会受损

网友:
用低温锡综合,助焊剂,风枪直接拿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6个焊点,2把烙铁,一次也只能按住2个焊点。。。

楼下说的也行,吸锡线吸空焊盘. 两把烙铁不是一直压着焊盘而是加锡后活动3个焊盘持续加热. 当年LQFP100大IC我们都能用两把烙铁拆卸出来.

网友:
分别加热两边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加热两边焊盘,这操作就挺难,这么高温度,能握住一把就好了,
即使2把都握住,只有2个手,怎么抖{:0 ...

还有两只脚可以拉线,手脚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说的也行,吸锡线吸空焊盘. 两把烙铁不是一直压着焊盘而是加锡后活动3个焊盘持续加热. 当年LQFP100大I ...

靠烙铁头把焊盘上都锡熔化,并把锡吸附到烙铁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说的也行,吸锡线吸空焊盘. 两把烙铁不是一直压着焊盘而是加锡后活动3个焊盘持续加热. 当年LQFP100大I ...

两把烙铁,搭配的是中号马蹄烙铁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把烙铁,搭配的是中号马蹄烙铁头么?

马蹄和刀咀都行,热一点要大一点的这样适合快速熔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烙铁头把焊盘上都锡熔化,并把锡吸附到烙铁头么?

参考以下吸锡线.链接有操作方法.

鹿仙子原装吸锡线吸锡带清洁焊接点锡渣除焊盘脱焊主板除锡带吸附-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D&xxc=ad_ztc

网友B:
用2.5单股铜丝折个N字型,6个焊点同时加热,放足焊锡,几秒钟就无损焊下来了。

网友:
电烙铁直接接触引脚然后把镊子拔

网友:
吸取线啊,也叫吸取带,扁平的,买贵的吸得干净。

网友:
吸锡带,或者每个焊点再堆点焊锡,再用吸锡器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好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5单股铜丝折个N字型,6个焊点同时加热,放足焊锡,几秒钟就无损焊下来了。 ...

是否需要先把主板用夹具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