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ifa F1 户外音响 维修求助

楼主(2025-01-11):
这个音响用了好久了,有7-8年还是十年了.最近破音了,拆开看,喇叭坏了.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好,本着能省就省,在加上这个也陪伴了我很多年了,想着维修下.这个喇叭和橡胶挂绳,还有SD和充电扣胶盖哪里有卖哈,

网友A:
喇叭找尺寸一样的就行,挂绳随便找根能穿进去的就行,充电盖不要也罢...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B:
别了吧,这个扔垃圾桶也不过分。

网友C:
买配件不一定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配件不一定省钱。

除非能0元购。。。。。。

网友:
测一下喇叭直径,一样就可以,这个喇叭不超过5瓦 。

网友D:
喇叭盆边破了吗?上点704,给破的地方,覆盖上不要动,凝固之后一样用,都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找尺寸一样的就行,挂绳随便找根能穿进去的就行,充电盖不要也罢...

ok,谢谢哈.那我量下买一个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了吧,这个扔垃圾桶也不过分。

哈哈哈 ,主要是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而且很多年了,丢了有点不舍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配件不一定省钱。

是啊,配件找不到,尤其是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盆边破了吗?上点704,给破的地方,覆盖上不要动,凝固之后一样用,都是软的 ...

嗯嗯,我买个704试试,不行就换个喇叭

网友:
橡胶挂绳好像是收音机的天线,可以自己绕在机壳里面。

网友E:
借网上的一张图片,mifa F1 的拆机照片,喇叭型号是4欧3瓦的,网上应该能买到,希望能帮到你。持绳就用挂工作证或者是学生证的好种挂绳就合适了。

网友:
换个喇叭就可以了,再换就不如买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网上的一张图片,mifa F1 的拆机照片,喇叭型号是4欧3瓦的,网上应该能买到,希望能帮到你。持绳就用挂工 ...

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