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睿颖POE千兆交换机RY-4841QG,懂行的帮我看下做工行不行

楼主(2025-01-11):
2025年1月11日23:05:17 更新:
我搜了下资料,这应该是单片机POE交换机,比非标好一点,不如国标的,明天还是退了,买大牌子国标的,这个钱省不得。
自己检查了下,这个交换机空载的时候,1-2     3-6直接输出49V电压!,如果是POE设备,降压到48V,如果是非POE设备电压变0,估计是检测电阻实现的,这还是有点危险,万一没正常降压岂不是烧设备了。
我手上恰好有个 闲置的TP-R479GPE-AC,是个带POE的AC路由器,同条件检测,空载的时候1-2   3-6是1.3v左右跳变的小电压,这应该才是标准POE的检测模式,而且我拆开看了,两者交换机部分确实不一样,还是不能图便宜买单片机POE交换机,明天就退货。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我也是今天才晓得 POE交换机除了标准和非标准以外,还有个单片机POE交换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东西不能省钱,一旦烧设备损失就大了,还是要买大牌子标准POE交换机,遵循802.3 af/at的。这个便宜货盒子上注明的是“兼容POE 802.3af” 不懂的真以为就是标准POE了。

拆个睿颖poe 4+1口千兆交换机 懂行的帮我看下做工行不行,价格¥45.00
4口千兆带POE,标称单接口最大15W,最大65W,1个上千兆不带POE,我对强电不熟悉,这做工用料65W虚标多少呢?我实测交换机空载的时候1W+,接一个千兆的AP,接了一个交换机,这台PEO交换机功率增加到了5.8W。

我不大懂强电,看起来感觉做工还可以,供电主电容450V47uf,变压器尺寸20x15 mm 上面贴签65W,DC输出50V。交换机部分主芯片有散热片 看不到型号。
应该是国标的,4个带普通POE口的插非POE设备不会输出电压,标称1+2输出正极,3+6输出负极。实测电压50.72V

我看这个品牌“睿颖”还是带R的,貌似还是注册商标吗?前段时间买了个这个牌子的4+1百兆POE,我记得¥23.00做工还不错,也是国标1+2正极,3+6负极 输出50V。

2025年1月11日23:05:17 更新:
我搜了下资料,这应该是单片机POE交换机,比非标好一点,不如国标的,明天还是退了,买大牌子国标的,这个钱省不得。
自定检查了下,这个交换机空载的时候,1-2     3-6直接输出49V电压,如果是POE设备,降压到48V,如果是非POE设备电压变0,估计是检测电阻实现的,这还是有点危险,万一没正常降压岂不是烧设备了。

网友A:
没散热风扇,带载看下温度,不高问题不大.

网友B:
通常非标POE喜欢标线芯正负,标准POE都写标准802.3AF等等...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非标POE喜欢标线芯正负,标准POE都写标准802.3AF等等...

多谢指点。
我记得以前看别人介绍,说非标就是不管什么协议,强行4-5强行输出正极,7-8强行输出负极,说非标的POE口不能插非POE设备,否则会烧设备,还说非标并且电压一般低于48V,大多数是12V的,有一个视频是这么介绍的。
以前我给亲戚接门禁电话那个机器,带个屏幕,一根网线通讯带供电那种,当时不知道是非标POE,插上我的测线仪瞬间冒烟.......

我看这机器也标注了1-2输出正极,3-6输出负极,但是电压50V,插非POE设备并没烧设备,我就以为这是国标的。
我用我电脑网卡直插这交换机试过,不会烧网卡,确实全千兆,貌似通电以前要先经过协议握手才给电压。这算国标吗?

以前买的跟这个类似的也是叫睿颖这个牌子的百兆,我当时测试过,只通了1236,并且1-2正极 3-6负极,也是有协议通讯后才输出50V电压,插非POE设备不会输出电压不会烧,我用测线仪测试那台百兆的,4578针脚完全放空了。做工跟这台千兆的类似,供电部分几乎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散热风扇,带载看下温度,不高问题不大.

多谢指点,夏天的时候我再摸下温度 大致判断下负载能力,我们小区的16+1+1 POE交换机,大牌子的,牌子我忘了,也没得风扇。全插满了16台POE监控,貌似温度也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我记得以前看别人介绍,说非标就是不管什么协议,强行4-5强行输出正极,7-8强行输出负极,说非 ...

非标POE是咱们不要脸的特色,明明只是利用了百兆网络只用了1236的特性把4578拿来当供电线,却冠以POE的噱头,既然是非标的,供电电压当然不只12V一种,我好像见过有24V的

另外POE应该没有”国标“的说法吧,这玩意是IEEE定义的,属于国际标准,通常看屁股上有没标协议就能分辨是不是标准POE了,供电方和受电方支持的协议一致才能正常供电和传输数据,没写协议的要慎重,万一是4578供电的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标POE是咱们不要脸的特色,明明只是利用了百兆网络只用了1236的特性把4578拿来当供电线,却冠以POE的噱 ...

谢谢科普,我搜了下资料,这应该是单片机POE交换机,比非标好一点,不如国标的,明天还是退了,买大牌子国标的,这个钱省不得。

自定检查了下,这个交换机空载的时候,1-2     3-6直接输出49V电压,如果是POE设备,降压到48V,如果是非POE设备电压变0,估计是检测电阻实现的,这还是有点危险,万一没正常降压岂不是烧设备了。

网友:
标准的POE是有协议通讯才给电的,和手机快充协议一样原理。

网友C:
还是要用标准的POE,放心点,起码不烧设备。。。

网友:
看着电源还不错

网友:
到底是谁在做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用标准的POE,放心点,起码不烧设备。。。

谢谢提醒 我也是今天才晓得 POE交换机除了标准和非标准以外,还有个单片机POE交换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东西不能省钱,一旦烧设备损失就大了,还是要买大牌子标准POE交换机,遵循802.3 af/at的。这个便宜货盒子上注明的是“兼容POE 802.3af” 不懂的真要被忽悠以为就是标准POE了。

网友:
不懂,看着还行

网友:
这样看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标准的POE,放心点

网友:
用心了。我买回来好多天了 还没拆封查看呢

网友:
POE设备我一般都用TP-LINK ,应急就用水星或者磊科

网友D:
水星的mcu poe空载输出是1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星的mcu poe空载输出是12v左右

mcu 单片机这种poe交换机 都是有空载电压的,大多数的12V,我遇到的这种是49V,然后通过检测什么电阻来判断是否继续输出电压,没有任何握手协议,一旦交换机判断失误把非POE设备判断成POE设备,强怼12V/48V,设备就升天了。
但是这种单片机POE好歹比非国标持续输出12V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 单片机这种poe交换机 都是有空载电压的,大多数的12V,我遇到的这种是49V,然后通过检测什么电阻来判 ...

网口上的两组线圈之间是隔离的,只要线序没搞错强供电也是不会烧的,只怕非正常情况导致的短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