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5A 1.5A的充电器怎么了

楼主(2025-01-11):
一个电压低,没输出电流。一个负载给手机充电输出电流0.61A左右,而且还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
哈哈哈哈,我第一反应也想这么回复。

网友:
电容快不行了吧

网友:
电容不好好干活,

网友:
先把输出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这种几元钱就不要瞎搞了,直接垃圾桶见

网友:
如果长时间用,换电源。。。

网友:
换5v输出电容就行

网友:
电容老化了

网友:
同意大家 意见

网友:
确实,先把发财电容换了

网友:
直接垃圾桶

网友:
看来大家意见差不多啊

网友:
电容太危险,都快裂开了

网友:
5V1.5A的我都懒得拆~
起码5V2A还值得折腾下

网友:
估计得抑郁症了吧,得治

网友:
不如直接换新

网友:
电容顶部也不鼓,看看其脚下是不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