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娃娃的充电宝,罗马仕做工确实比山寨的强

楼主(2025-01-11):
娃娃的,以前在图片上出现过,我到没用过,娃娃说突然坏了,我问这东西好久买的,说是同学的。

我测试是无法充电,0闪烁。

按那个按钮,各种长按短按,无效,几个充电头轮番测试也无效。

只有开颅再造

手差点干废才拆开,明显外壳新料点赞,测试电池电压3.18v,充电时测试电压无变化,断开电池后重新怼上,充电器恢复正常。

网友A:
罗马仕品牌,算是国内顶尖的品牌了

网友B:
我刚刚帮朋友修了一个,也是6206的芯片,结果板子废了,怀疑是芯片故障。
后来在多多上蹲了几天买到一个差不多的板子,结果充一个中午充到4.3V多,吓死了,赶紧放电后查资料。
最后在商品评论下找到改截止电压的方法,最后截止电压4.2V相当准。
原来是研究板子,老板不提供任何和技术帮助,后来好多人都拿来改充电宝,无一例外大多全是普通4.2V的电芯。
而这个板子是4.4V的充电截止电压。。我在评价上留言,全被老板删了。。现在坐等放烟花。

网友:
这种电池容易鼓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帮朋友修了一个,也是6206的芯片,结果板子废了,怀疑是芯片故障。
后来在多多上蹲了几天买到一个差 ...

对,一般有三个电压,靠外接电阻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帮朋友修了一个,也是6206的芯片,结果板子废了,怀疑是芯片故障。
后来在多多上蹲了几天买到一个差 ...

放烟花不至于吧,时间长了鼓包而已...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C:
这是相当于断电重置??

网友:
罗马仕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帮朋友修了一个,也是6206的芯片,结果板子废了,怀疑是芯片故障。
后来在多多上蹲了几天买到一个差 ...

搜了下DATASHEET,好牛X的样子...

网友:
软包充电宝要经常用,长时间放置还是18650或21700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相当于断电重置??

其实瞬间短接一下电池也行,不过要很快

网友:
白色贴纸是两个线圈?支持无线充吗?

网友:
传说中的七千猫吗,我今年买了个1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马仕品牌,算是国内顶尖的品牌了

别吹了,充电宝在国内顶尖还轮不到他,充其量就是个出货量比较多而已,产品拆开一看不是公板+私模或者直接乔威公板,要么智融要不就英集芯方案,就这技术能顶尖?还加大字体,,笑死个人
真顶尖公司,顶尖的设计和供应链整合能力,有且只有 酷态科,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紫米 华为 绿联 安克 那都不叫顶尖,统统都靠边站

网友:
手里也有个罗马仕的充电宝,用着还行,可惜鼓包了

网友:
这个牌子充电宝电池好鼓包

网友:
软包电池啊

网友:
好歹是个牌子

网友:
国内顶尖的品牌

网友:
罗马仕算不错的了,就是太贵,性价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