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硬改:Fluke 187升级到Fluke 189

楼主(2025-01-11):
之前有一台189, 但是有时需要同时监控电流, 或者监控其它电压, 一台感觉不够用。所以最近几个月一直看便宜的189机器, 加持着购入体视镜后内心有点小膨胀, 感觉普通维修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但实际情况几个坏的189板子问题千奇百怪, 一直不能完全修好. 最近又看有187的板子so又购入之,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盘算着看能否升级到189.

现在是正题, 升级187到189, 只需要增加5个组件, 尽量记录确认的参数:
1. 滤波电容100nF_0805_16V
2. 静态存取器 (CY62256VLL-70ZI)
3. 肖特基二极管 BAT54S (L44 WV4)
4. 20K电阻_0805
5. 法拉电容0.2F_3.3V

焊接好后:

通过FlukeView红外接口, 读取到的LOG:

初步看升级好像成功了, 待机电流还要观察下, 目前是80uA(有点偏高, 等法拉电容完全充满再看看)

楼主:
参考链接: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grade-to-189/?nowap

商城购买的部分器件:

网友:
福禄克的电路板看起来最舒服,比三和安捷伦的要好看不少

网友:
这都能玩,牛A...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网友:
牛掰,大佬级别

网友:
大佬,技术过硬

网友:
New Bee !!

187 能改 189

就不知 287 能不能改 289.....

网友:
静态存储器焊接得同出厂一样,好手艺!

网友:
转盘到右边最后一档mem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风枪玩的是真的溜啊,一点点都看不出来痕迹,存储颗粒不知道能不能使用更大的,189是一点点都不想用了,塑料太脆弱了,外壳和转盘什么的都裂开了,

网友:
真正的技术帖。

网友:
大部分人都是把电容拆了,头一次见加电容的。哈哈

网友:
这都能改,厉害

网友:
期待后续的测评,,,,

网友:
上标准电阻电容电压,大家一起来数0

网友:
那个法拉电容不装应该也可以

网友:
可以可以~都看不出来新焊接痕迹~~~

网友:
好则好矣,但是这表的风湿病属实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