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网络需要优化家里网络,求推荐路由器

楼主(2025-01-11):
家里目前的网络结构是 光猫(桥接)+新3路由器(拨号关无线),路由器是高恪固件四拨做了策略分了四路(因为有公网IP),分别是一路到K3无线主路由器(客厅位置),一路到水星150M无线AP面板(主卧室),一路到书房台式机电脑,一路到京东云雅典娜(跑CDN挣点外快)。目前这个方案有个问题就是家里无线信号没办法全覆盖,客厅玩手机包括看电视连K3主路由,晚上卧室玩手机用卧室的无线AP,这个方案还有个问题就需要手动的切换不同的SSID,不能自动切换,有时候忘记换了就信号很差,而且最旮角的厕所两个无线信号都收到,但是基本就一两格信号,根本没法上网,本来也就没打算折腾,想着就这样用吧。
但是前段时间升级手机套餐电信给免费升级了宽带,之前是500M现在是1000M,目前家里的网络方案已经没办法跑全速了,测试也就只能700M这样,想着怎么整改一下网络。因为升级了千兆宽带,电信小哥给升级了一个带2.5G的光猫,当时安装的时候电信小哥测试能跑1200M,如果想跑全速那么最少也要换一个带2.5G网口的路由器。我的想法是能尽量利用目前的设备,不要想在浪费钱购买新设备,可有大佬帮忙给个思路?
我现在能想到的方案是光猫(桥接)+京东云雅典娜主路由(跑分太低刚好不准备跑了,而且带个2.5G网口),然后路由器分一路网线到书房台式机电脑,一路到水星AP(主卧室做备用),然后再买一台或者两台路由器设备和京东云雅典娜MESH组网可以无缝漫游(因为几个房间虽然都有网口,但是要么没有插座要么没有合适位置放路由器,所以没办法有线组MESH,只能无线组MESH)。
目前需要解决问题是如果MESH组网的话,我要添加其他的路由器,那么路由器是不是只能选择京东云的路由器?别的品牌是不是没办法混合组MESH网络?可有推荐的路由器参考一下?
还纠结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这样组网的话我没办法多拨上网了,公网IP浪费了,现在有支持高恪固件的带2.5G网口的路由器吗(不要X86软路由)?
现在手里面有的设备分别是:新路由3路由器(天线被我拆了)、斐讯K3路由器、京东云雅典娜路由器、斐讯K2P(B版)、斐讯K2路由器、斐讯E1无线AP、水星AP面板,其他的一些光猫啊交换机都有,看看能不能尽量利用这些设备,然后还能跑满宽带!
打字不容易,要是有不合理的请嘴下留情,谢谢哈!

网友A:
跑满的意义在哪里,是我的话只解决无线覆盖的问题...

二○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满的意义在哪里,是我的话只解决无线覆盖的问题...

无线问题现在也是我第一个要解决的,所以想增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和京东云雅典娜组MESH

网友B:
扯半天独少了房型平面图

网友C:
条件允许尽量有线MESH组网实现无缝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允许尽量有线MESH组网实现无缝漫游。

暂时条件不行,如果效果不理想可能会考虑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扯半天独少了房型平面图

哈哈,户型太丑太小,实在是拿不出手啊!

网友D:
原来有4个有线回路,为什么不搞4个MT7621的无线路由器(比如K2P),刷成集客AP,也能满足你无线漫游的使用要求了,效果应该不错。如果房子小,90m²以下只要2个就行,一个客厅,一个房间就够了。

网友E:
我也是刚提的千兆原套餐+10  翼支付 返十块  两年到期 宽带保持速度,没要路由器    跑不满 无所谓了   要是到跑满  都得换了 没必要了

网友F:
全卖了,去买6个二手28-38元的(合计180-240元),TY6201APRO(其他牌子也行,主要看哪个是3年换代退网一批货,哪个便宜买哪个)支持wifi6直接退网机,直接组mesh就行了。
反正只能选一个平台,组mesh除了华硕可以不限型号,其他牌子尽可能全家用一个型号的路由器,买回来直接拆了卖天线,自己贴上隐藏天线,缩小体积。
要是想达到极致就,选运营商的全屋光纤,装修费高。
现有的斐讯体系也够用了其实,无线用不了多少网速,网速是建立在轻度电磁辐射的基础上的。你都直接上雅典娜了,其他的不带上华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有4个有线回路,为什么不搞4个MT7621的无线路由器(比如K2P),刷成集客AP,也能满足你无线漫游的使用 ...

主要是手里一大堆路由器,想能不能利用起来,最好是能刷同一个系统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刚提的千兆原套餐+10  翼支付 返十块  两年到期 宽带保持速度,没要路由器    跑不满 无所谓了   要 ...

我现在也是这么打算了,不想着跑满速度了,只优化网络得了!目前的方案还是新路由3当主路由四拨号,把K3撤了用雅典娜当主WIFI,然后又咸鱼买了一个二手的雅典娜组成无线MESH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卖了,去买6个二手28-38元的(合计180-240元),TY6201APRO(其他牌子也行,主要看哪个是3年换代退网一批货 ...

一堆破烂 估计也不值钱了!目前想法还是新路由3当主路由,跑不到千兆就算了吧,跑分除了好看也没啥用处,以前五百兆也一样用。然后我又咸鱼买了一台二手的京东云雅典娜,组成了无线MESH网络,现在房间任何位置都有网络了,就是有时候可能有信号但是上不了网,我估计是那台雅典娜在跑分造成的,目前先这样吧!

网友(2025-03-03):
隔壁论坛火热的万兆光猫拔号当主路由器,两个k3做kvr漫游做覆盖,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户型太丑太小,实在是拿不出手啊!

户型不大的话(小于100套内),一个锐捷雪豹或者小米AX3000T就解决了,信号基本能覆盖,价格都不到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