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3的雨燕更换气门室垫和火花塞

楼主(2025-01-11):
先来个打开气门室盖配气凸轮轴的全貌,雨燕1.3  JL474发动机,用的是矿物油,情况还不错

接下来是近一些局部

原车火花塞型号

接下来是1-4缸燃烧情况 ,镍合金火花塞用了7.2万公里才换下来的,按说明书好像是3万建议更换,7万我看烧的还可以

楼主:
桌上电装的盒子是换上去火花塞的
型号是K20RP-U

网友A:
请教下如果塑料气门室盖有裂缝,能修复吗?用烙铁还是什么方式?

网友:
一代神车,代步太适合

网友B:
这车有点年头了啊,十年以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如果塑料气门室盖有裂缝,能修复吗?用烙铁还是什么方式?

塑料的我觉得可以参照后保险杠裂的那种修复方式   先用烙铁加热蝴蝶形的加固铁丝埋进去  再用烙铁烫化裂纹处的塑料   再用AB胶把这条修复处的纹路填平,,但是还是上淘宝搜一下看    换这个贵不贵   不贵还是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有点年头了啊,十年以上了吧?

2006年的  快20年了

网友:
发动机漂亮,看着真不错,这设计师,从来不需要改图纸,感觉几十年没变过的样子

网友:
一代神机,那时长安很多面包车也是来自铃木技术长安制造的小发动机,皮实耐用。

网友C:
这发动机还是很耐造的,就是让长安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发动机还是很耐造的,就是让长安做坏了

长安毁车不倦  百年福特  毁于长安

网友:
这颜色相当的哇塞,金灿灿的,平时保养相当到位

网友D(2025-06-24):
这车的气门间隙多少合适,我有这个车,同样的发动机,多年前买的二手的,随车说明书都没有,最近听着有气门异响了,需要调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的气门间隙多少合适,我有这个车,同样的发动机,多年前买的二手的,随车说明书都没有,最近听着有气门 ...

说明书上是没有写多少气门间隙的
在维修手册上有写  我截图放上来了 你看一下  冷热车、进排气间隙都不同  你仔细看

网友E:
成色不错,看看活塞门有积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色不错,看看活塞门有积碳吗

活塞顶部要内窥镜伸进去看的  我没那高端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6年的  快20年了

同年车,也是气门室盖漏油厉害,发电机换过,压缩机换过,油泵换过,实在是不想折腾了,去年年底拿去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