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挖掘机上的电源模块,斗山挖掘机上的均衡器

楼主(2025-01-11):
斗山挖掘机上的均衡器,实际就是一个dc-dc降压模块,不过做工倒是不错,整个模块用硅胶灌封可以做到在机械上的防水防尘防震动,下面上图

整体铝合金外壳,要拆开必须切割开铝合金外壳

里面的硅胶还是很好撬开

开关电源主控芯片,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输出

在挖掘机上这样供电设计这是很奇葩的存在,主机是双电瓶24V系统,可是一些用电设备需要12V,可以直接在用电设备内部做电源处理,它现在设计成用一个电瓶给这些设备供电,
有高手能分析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实在想不通。

网友:
做工够扎实,修不好拆件也不错。

网友A:
这是受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受伤了?

戳到手指了

网友(2025-03-24):
这胶灌得也是扎实

网友:
12V这种不对称负载可能是用来开机的辅电,不能是这样长时间的不平衡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