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意外怀孕的生命魔方移动电源

楼主(2025-01-11):
六年前购买的生命魔方移动电源,外观的灵感来自变形金刚电影里的火种源

当时价格还不咋便宜……

充放电速度一般,电量还可以,在使用时的灯光效果是真好。
去年年初电量开始下滑,然后就把它就闲置在家了。
在去年12月收拾东西时又把它翻出来了,然后……

这玩意几个月没见竟然怀孕了
还把盖子顶起来了……
电量一丁点都不剩,充电也充不进去了
充放电用的都是顶部的microUSB接口
底部可见充电宝参数:容量为8000mAh,输入输出都是5V 2A

既然自己把盖子顶起来了,正好省得找拆机入口了,顺手把它拆开看看。

充放电芯片的型号为ETA9742,左上角的芯片没有字,不知道是啥。

电路板的正反两面各有两颗变光LED灯

电路板与锂电池电芯之间垫了一块橡胶垫,起到了保护锂电芯的作用。

锂电芯型号为104545,三颗并联焊接,三颗都鼓包了(竟然还是三胞胎
电压都是0V,凉透透了

秀一下全家福,收工!

等替换电芯到货后再好好修理一下它

网友:
这东东扔在地上,我都不认识这是电源。

网友:
四四方方的还是头次看到,平时看到的都是长方体,椭圆或柱形

网友:
造型创意值钱,空间利用率比长方体低。

网友:
这三胞胎 是 咋怀孕的?

网友A:
看着象金属的,实际应该是塑料的。里面都没有防护。

网友:
中看不中用

网友:
翻旧物,发现有个移动的中古充电宝,外接也是只有一个 Mini usb 接口,

网友:
我寻思是不是这火种源要破壳而出要去找擎天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象金属的,实际应该是塑料的。里面都没有防护。

外壳还真是塑料的,刷的金属漆

网友:
三胞胎,竟然干这事?

网友:
上21700算了

网友:
这种造型这种电池,改造都难,折腾的意义不大

网友:
不好往外带

网友:
空间利用率低,不好带

网友:
三胞胎同时怀孕,中大奖概率了

网友:
感觉壳子就卖了120

网友:
变形金刚火种

网友:
外壳比电池贵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