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szbj BM9205型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5-01-12):
正脸,没有背光,屏幕挺大表也够大手动量程,红外检测和火线检测为此表特色功能

背后电池盖,9v供电,螺丝配有螺柱这点好评

带支架,外壳有长条保险形状但此表没有独立保险管,估计是其他型号或者预留

扒掉黄外皮,外皮很厚兼顾绝缘和防摔

拆开,底壳带屏蔽,好评

内部电路板全貌。牛屎芯,压电陶瓷片蜂鸣声音不咋大,有可调电位器可以校准。

看看细节,一些芯片。LM358比较器,ptc

芯片2

芯片3。lm324

自动关机电容

自恢复式保险,电流采样有剪口,常见方法

版号 14年

做工还行。国产也是不错的。

END

网友:
业余条件下,板子上的小电位器可千万别调啊

网友:
康铜丝挂锡没看懂

网友:
我就用用几百的 福禄克就行了

网友A:
康铜丝挂锡 电流校准

网友:
版号 14年

做工还行。国产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康铜丝挂锡 电流校准

正解,支持!应该是通过精调阻值校准电流档

网友:
红外检测用来测试遥控器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电路板残留的是胶水还是润滑脂。

网友:
红外检测和火线检测为此表特色功能 不错

网友:
这表的9V电池扣,为啥是分开的?

网友:
炮灰表,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深圳滨江,电路板太省了

网友B:
9V电池扣,原装就是分开的?还是为了方便自己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V电池扣,原装就是分开的?还是为了方便自己分开的?

还用说,老化霉烂了,就一塑料包一纸皮

网友:
正经是俢理用的炮灰表,坏了也损失不了几个钱。

网友:
一般应用不错

网友:
电池接口很个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