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康夫3062电吹风坏了,有人知道怎么维修吗?

楼主(2025-01-12):
求助,康夫3062电吹风坏了,有人知道怎么维修吗?

前几天是使用的时候能正常工作几十秒钟然后过热自动停止了,等冷却后才可以再使用几秒钟然后就自动停止了。烦死了。
类似这个样,如视频1

然后今天我再次使用的时候,点击直接不转了。只有嗡嗡的声音以及电热丝发红,然后温控器自动断开了。如下视频2

买一个电机非常麻烦,能修好就太好了。有人知道为啥吗? 上一个帖子有人回复说点击什么碳磨损啥的。或者有人知道这电机怎么拆下来吗?可以单独修电机吗?
这还有救吗?

下面是详细的图片。

望有经验的大佬指点,电机是否拆卸点击修呢?试了很多次有没办法把点击拿下来。

网友A:
吹风机的电机很便宜,买个同样的换上就行。

网友B:
1.电机是否正常转动
2.发热丝是否有匝间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机是否正常转动
2.发热丝是否有匝间短接

第二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的电机很便宜,买个同样的换上就行。

修这个电机有可能吗

网友C:
应该是电机不转导致发热丝过热温控器起跳。从第一个视频上看小电机换向器火花很大,如果用得很久了考虑是不是碳刷已经磨完了。

网友:
看这样的电机。觉得 这不是一个正经的康夫]

网友D:
电机或者整流桥问题

网友E:
普通电机不贵吧

网友F:
去看看电机轴,有没有头发?

网友:
不贵,4.2元一个包邮

网友:
修的工夫都够买一个新的,是我就不去修,直接换新,这个也太旧了

网友G:
换电机,有能力可以修电机。

网友H:
直接换个新的吧,本来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机不转导致发热丝过热温控器起跳。从第一个视频上看小电机换向器火花很大,如果用得很久了考虑是不 ...

新买的转的时候也会有绿色火花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或者整流桥问题

怎么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电机不贵吧

情况特殊,不然不会想着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看看电机轴,有没有头发?

你是说电机里面吗?

求助,康夫3062电机拆下来了,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19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电机,有能力可以修电机。

关键怎么修,最下面的风扇怎么取下来?想把电机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换个新的吧,本来也不是很贵。

情况不一样,这是老古董,很多年了。想着修

求助,康夫3062电机拆下来了,有人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19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