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冬天了,手冻肿了,自制红外线灯消肿

楼主(2025-01-12):
前些天偶然得到邻居送的旧摄像头,上面有两颗大红外线灯珠。入冬后温度很低,左手中指根部有一天红肿了起来,没有什么特效药,用温水敷也很慢。无意间搜到红外线可以穿透皮肤,使血液升温,消肿,促进血液循环,就用可调电源搭配两颗红外线灯珠,自制一个红外线消肿灯。

原本是四颗灯珠,两颗白光led,两颗红外线灯珠。把对角的白光LED拆了,把红外线灯珠放一块,串联起来,用可调电源4v以下供电,找个地方固定住就可以使用了。

红外线虽然是不可见光,但是在照相机下却能显现。头天晚上照射了十几分钟,第二天就感觉不那么肿痛了。第二天又照射了大概二十分钟,第三天已经消肿。网上搜了搜,最便宜的红外线手电筒都需要六七十块。有条件的可以试一试

医用领域:红外线照射体表后,一部分被反射,另一部分被皮肤吸收。皮肤对红外线的反射程度与色素沉着的状况有关,用波长0.9微米的红外线照射时,无色素沉着的皮肤反射其能量约60%;而有色素沉着的皮肤反射其能量约40%。长波红外线(波长1.5微米以上)照射时,绝大部分被反射和为浅层皮肤组织吸收,穿透皮肤的深度仅达0.05~2毫米,因而只能作用到皮肤的表层组织;短波红外线(波长1.5微米以内)以及红色光的近红外线部分透入组织最深,穿透深度可达10毫米,能直接作用到皮肤的血管、淋巴管、神经末梢及其他皮下组织。而监控用红外线多是0.94微米以内的短波红外线,穿透皮肤最深,所以不是所谓的理疗灯能比的

网友A:
led灯珠需要限流的,不然烧的快。

网友:
理疗用红外线辐射并不是红外光

网友:
有效虽好,注意安全

网友:
老哥这席子暴露年代了啊,
一面淘麦子晒麦子,另一面睡人,快被淘汰了

网友:
led发出的红外线居然还有这功效

网友:
是这种红外吗?我还以为是远红外辐射那种红外?

网友:
还能这样玩,学习了,

网友:
太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珠需要限流的,不然烧的快。

没事,通过可调电源调节到合适的电压,并无发热现象

楼主:
今天又给容易手被冻肿的老妈做了个,用废弃的球机红外线灯珠,把24v串联改12v,上面的散热风扇也用上,功率有7w左右

网友B:
涂一点冻疮膏就好了

网友:
有用就好。理疗红外灯动辄几十上百瓦。另外,理疗红外灯波长是不是特殊的?

网友:
还是热敷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一点冻疮膏就好了

你错了,还是红外线照射好的快

网友:
好像有那种红外灯泡的,理疗用的。这玩意肯定猛

网友:
要我就直接用现成的暖脚器烤了,热辐射就是红外,和烤火一样

网友:
三天消除病症,效果不错,翻箱底看看野折腾一个试试。

网友:
红外led真的能感觉暖和吗

网友:
这是开发了红外线灯珠的新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