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何文件被自动设置为自动隐藏

楼主(2025-01-12):
我用qBittorrent系在了一个李连杰电影全集,下载完毕后就把qBittorrent软件卸载了,过了一段时间再看下载文件夹里的电影文件时,都不见了,只有把文件查看-工具选项里的自动隐藏首保护的文件勾选时,文件夹里才有电影文件,电影文件背身也是完整正常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忘了说了,是一台老爷机,CPU AMD4800+,Windows XP系统。

网友:
因为你下载的时候就是隐藏文件

网友A:
qBittorrent下载文件建立权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qBittorrent下载文件建立权限的问题

请教:如何解决(由隐藏状态变为可见状态)?

楼主:
没有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