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个网红名人代言RUAFEE LF-CF03岚斐高速无刷吹风机

楼主(2025-01-12):
某鱼来的,外观看着还不错,就是剪线的,现在国产无刷吹风都走的某森外观,做工感觉还可以,塑料都没有毛刺,电源线用的是2*0.75,手柄的位置是拆解的难度,要把三个按钮撬下来,才能拿下手柄,机身后面是控制版,中间是个变色的发光二极管,白色,绿色,红色,相对应三个工作状态,两档风速选择,接线后,机器工作正常,接线没有拍照片,在手柄下方,刚好有个凹的地方!

网友A:
出风量大吗?

网友B:
这种出风方式能达到戴森那种大风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风量大吗?

肯定比有刷的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出风方式能达到戴森那种大风量吗?

不能和戴森比吧!戴森比它可是贵10倍还多呢!

楼主:
据说罗永浩和李佳琪都代言过这个型号的吹风机啊!

网友:
风扇电机没看到。。。谢谢分享

网友:
看不见风机的?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现在都差不多了

网友:
做工用料都行,不知道啥价。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就看价格了。

网友:
我买了仿戴森的,风很大

网友:
华强北的印上不同的牌子

网友:
现在这玩意便宜,前几天买了一个不到100元,使用感觉也不错。

网友:
这么新的就剪线

网友:
有一款带负离子功能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款

网友:
太复杂,我不敢买这种,万一坏了自己不会修

网友:
二级市场很多剪线扔出来的

网友:
说真的,这个质量和外观还要做工,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剪线的,做工看着不错,不知使用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