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个小车右后轮鼓刹分泵

楼主(2025-01-12):
车子年检,刹车没过,到修理厂一看,后刹车有漏油,漏出的油渗漏到刹车片上了,换吧!年检过了后,把换下的后刹分泵拆开看看!锈蚀很严重啊,有一边锈蚀卡在里面不出来,导致另一侧伸出太多,可能是到密封极限了,发生了漏油,其它没啥。找个时间弄张细砂纸打磨下,看着还能用!
过程大家分享!
所谓左右就是以固定螺丝位置分的,其实分泵体都一样的。

网友:
如果车子长期停放,刹车分泵容易生锈卡死。我以前的赛欧车就发生过,这些年新出的车都是碟刹了。

后轮转不动发烫,赛欧更换刹车分泵,刹车分泵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9127

赛欧后轮鼓刹,刹车分泵锈死,拆开维修: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4641

以前坛友自己动手更换夏利后轮刹车分泵,更换刹车油,解决刹车油消耗快、基本无手刹等故障

网友:
以前还有这种鼓刹分泵的修理包,铁丝弯个又形,夹着细砂纸夹到电钻上面打磨内壁,碟刹卡钳难装很多因为密封圈的挠性

网友A:
是不是长期没换刹车油或者是长期停放造成的?

网友B:
估计是放置时间有点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长期没换刹车油或者是长期停放造成的?

不愧是花花公子的慧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放置时间有点长了

不愧是花花公子的慧眼!群里高手很多啊!

网友:
换下来的扔了吧。不要再用了安全无小事

网友:
刹车这东西,还是安全最重要了。锈蚀多了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
刹车油有吸水性,只要刹车油含水量正常,相关的器件就不会生锈,这种应该是长期没换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