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持式微型打磨机拆解

楼主(2025-01-12):
手持式微型打磨机

网友:
不就是以前论坛科什么电摩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好像还可以调速

网友:
磨脚皮、指甲的最佳工具。

网友:
这种带电路板,我买的都是一个开关

网友A:
能否当成微型切割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当成微型切割机使用。

能,不过力度不够,可能送的电源太拉跨,切塑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连接杆有点长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
磨点小物件,凑合用款

网友:
看样子挺实用的,有刷电机,日常偶尔用一下足以应付

网友:
这个打磨机前面必须加个玩具的前缀。

网友:
配件这么多啊

网友:
力度小一点,打磨个木质、塑料材料好像还不错

网友:
磨指甲,模型的还行

网友:
低端产品,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既然都拆开了,好歹改造一下内置电池的啊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机,不知道力量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机,不知道力量够不够?

看你想切什么,不太厚的塑料还能能切的,平常小制作还是能胜任,送的电源太拉跨,想力度大些换好点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