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异果TV盒子拆解

楼主(2025-01-12):
这个盒子,配置居然有好几种,这个配置看起来很高的样子

先看外观,印上去的字,很山寨,背面标签是没有的

打开盒子很简单,都是卡扣

主板上有两个螺丝

网口,hdmi,av,开关齐全,旁边是两个usb2.0接口

主板整体做工不错

cpu:晶晨
• 四核64位 ARM® Cortex™-A53
GPU
• 五核ARM® Mali™-450
视频处理
• 超高清4K 60fps硬件解码,支持H.265 10比特, H.264和AVS+等众多格式
• HDR10和HLG高动态范围处理
• 全高清1080p 60fps硬件编码,支持H.264
视频接口
• HDMI 2.0和CVBS输出
音频接口
• S/PDIF, I2S, PCM输入输出接口
• 模拟立体声输出
• 数字立体麦克风输入
安全
• 支持安全启动和安全操作系统
以太网
• 10/100M MAC+PHY
IP授权(可选)
•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 DTS Digital Surround, DTS HD, DTS Express
• Real, DivX HD
工艺
• 28nm HKMG
可应用方案
• OTT/IP/DVB机顶盒,智能电视棒,智能家居

运行内存4粒,这个芯片型号没查到,大佬们懂的科普一下

硬盘,从字面看,它是来自台湾生产的金士顿的EMMC 8GB,右边是红外接收器

wifi与蓝牙为MT7668,性能强大
MT7668 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家庭连接需求而设计的。它能以高达 867Mbps 的速率经由 802.11ac Wi-Fi 将具有低延迟的高清晰度多媒体往返传输至家庭或移动设备或多媒体设备(如无线连接的音频系统/音棒)。值得注意的是,MT7688 支持双频双并发(DBDC)同时运行 2.4 GHz 和 5GHz 网络。

感谢观看,再见

网友:
五毛换10分?

网友:
没用过,,这个广告多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
运营商盒子翻新

网友:
看标志搞得好像跟爱奇艺有什么有关系似的

网友A:
前辈前辈,这些个高集成度的板子,做工都不赖哦,这玩意儿要是人工焊得亏死赔死,全是过机过隧道的,只要没有设计缺陷,都大差不差的。至于外壳嘛,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要重新刷系统的吗?

网友:
只是一般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前辈,这些个高集成度的板子,做工都不赖哦,这玩意儿要是人工焊得亏死赔死,全是过机过隧道的,只要没 ...

这样的吗?我不懂这个,只是觉得它是山寨机那样子

网友:
可以刷的把

网友B:
有啥第三方固件能刷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第三方固件能刷没

不知道呀,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能不能重新做系统,也好安装点自己喜欢的软件

网友:
以前很着迷,现在没人玩了,连小米都不做了

网友:
靠广告盈利。

网友C:
你这个要动手的欲望不,把它改造一下。

网友:
都一样的是网络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动手的欲望不,把它改造一下。

目前没有动手的想法

网友:
感觉现在机顶盒存在价值越来越低了